Allegro不能一次性画出一个Line属性的矩形框吗?

楼主:
比如我要画一个矩形框放到丝印层,通过Add --> Rectangle,但是画出来之后发现是shape属性,这个做出来应该是一个填充的矩形框,我需要将其decompose,才能变成line,而且只有变成line后才能设置线宽。

有没有办法一次性画出一个Line属性的矩形框呢?或者圆形,椭圆形?

网友:
用线画,Add--Line需要设置线宽

网友A:
试试用画矩形框就行吧

setup,areas,pakage boundary
然后options选项卡中 选择package geometry
再选择层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画矩形框就行吧 setup,areas,pakage boundary 然后options选项卡中 选择package geometry 再 ...

你说的矩形框,就是通过Add ---> Rectangle画出来的矩形框吧,这个画出来的其实还是个shape,只是非填充的,因为你在Find内必须选择shape才能将其选中;

另外,好像也没有找到哪里可以直接设置其边框线条的宽度;

场景: 当我要在PCB上快速的画出一个矩形的丝印框,并且要将其边线宽度设置为0.1mm,我无法通过上述方法实现,必须再通过shape --> Decompose shape将其转换成“line”属性,此时才可以编辑线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矩形框,就是通过Add ---> Rectangle画出来的矩形框吧,这个画出来的其实还是个shape,只是非填 ...

用“line”属性画是需要填写线宽的

添加丝印用cad画导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line”属性画是需要填写线宽的 添加丝印用cad画导入也可以

这...用cad,好像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