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旋转变压器的这几个参数与应用的关系:

1.额定电压36V,S1/S3(或S2/S4)给的激励信号幅值需要36V?给个5V、10V的有什么问题?

2.这个额定频率是什么意思,是测量转速的最适应速度吗?与激励频率无关吧?

3.直流电阻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激励必须是交流的吧,带有DC偏移互补的正弦信号直流成分偏差也就几个、几十毫伏级,影响不大。

4.开路输入阻抗是指S1/S3或S2/S4当R部分开路时的电抗?

5.变压比是只S1/S3激励信号与R1/R3的电压比?

关于旋转变压器有几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1.这个东东还是个变压器,关心 的 应该是励磁电感漏感什么的吧,这个里面都没体现,理解有问题?

2.为什么不说电流?R1R3可接最大阻值或最轻负载?

网友:
1、降低激励电压可以,但降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导致输入输出函数关系发生变化。

2、旋转变压器也是变压器,自然只能输入交流,是交流就有频率。频率较高,可以提高分辨率,但也会增加损耗,所以通常有几个规格。

3、普通电感、变压器也有直流内阻参数,与损耗相关,此即为“铜损”。

4、估计应为输出开路时从输入处测得的阻抗。

5、应为类似于普通变压器的输入输出变比。

网友:
旋转变压器是变压器,但结构更类似于电机,漏感之类的肯定存在,但应用时不关心。关键是旋转变压器不是功率耦合器件而是传感器,所以关注的重点参数与常规变压器不同。

没用过旋转变压器,了解的很有限,当年只是上大学时有门课程里提到,都三十多年了,也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补充,前述“变比”指最大耦合时的变比。

网友:
『1.额定电压36V,S1/S3(或S2/S4)给的激励信号幅值需要36V?给个5V、10V的有什么问题?』

变压器都有额定电压,例如交流220V50Hz。当然额定电压220V的变压器你用在110V上也可以,但次级电压也比例降低,这影响变压器的容量和效率。对旋转变压器来说,可能会影响精度。

但是,输入电压比额定电压高是不允许的。

网友A:
『2.这个额定频率是什么意思,是测量转速的最适应速度吗?与激励频率无关吧?』

不是测量转速度最适应速度。激励频率应该等于额定频率,至少接近额定频率。

网友:
『3.直流电阻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激励必须是交流的吧,带有DC偏移互补的正弦信号直流成分偏差也就几个、几十毫伏级,影响不大。』

变压器绕组总有直流电阻,旋转变压器也不例外。

激励当然是交流。若含直流成份,必须在说明书允许范围内。

网友:
『4.开路输入阻抗是指S1/S3或S2/S4当R部分开路时的电抗?』

指次级开路时初级阻抗。

网友:
『5.变压比是只S1/S3激励信号与R1/R3的电压比?』

是指初级次级最大耦合时的变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这个额定频率是什么意思,是测量转速的最适应速度吗?与激励频率无关吧?』 不是测量转速度最适应速 ...

版主,这个确定不?

做了个旋变采集的,型号就是上面的,驱动与采集来源于一个芯片,ADI的AD2S1210,但是这个芯片通常激励信号都是K级的。

按AD2S1210的数据手册及推荐的驱动电路设计的板子,在调试的时候把驱动运放给干掉了,问题在于这个运放根本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坏的。给的激励信号是5K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这个额定频率是什么意思,是测量转速的最适应速度吗?与激励频率无关吧?』 不是测量转速度最适应速 ...

驱动部分参考的或者说直接抄的这个

网友:
『1.这个东东还是个变压器,关心 的 应该是励磁电感漏感什么的吧,这个里面都没体现,理解有问题?』

使用条件不同,目的不同,关心的参数也不同。普通工频变压器也没人关心励磁电感。

网友:
『2.为什么不说电流?R1R3可接最大阻值或最轻负载?』

旋转变压器目的不是传输功率,使用时接近空载,所以不说电流。R1R3和R2R4两个绕组,可以开路(只接高阻电压表)。如接电阻(或者是电压测量电路的输入电阻),电阻应该尽量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确定不? 做了个旋变采集的,型号就是上面的,驱动与采集来源于一个芯片,ADI的AD2S1210,但 ...

『问题在于这个运放根本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坏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坏的” 东西。

运放的电源电压、输入幅度等等可能没有超出,负载短路也不会损坏。但若用一个交流电源输入到运放的输入端呢?这个运放就可能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这个运放根本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坏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坏 ...

参考的CN092,ADI自己的文档,AD2S1210的输出实际测试确实是中心在2.5V,正弦峰峰值3.6V,运放单电源供电12V,没有超输入范围,低增益1.54倍,带宽也够。就是搞不懂,我们领导写嵌入式上的电,开始还好着,反复几次带点插拔旋变连接器,说是数据不对了,摸着运放烫手,紧接着没数据,等我干过来的时候,芯片重新焊上,信号好着,摸着温温的,出过一次问题,就不确定设计是否正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的CN092,ADI自己的文档,AD2S1210的输出实际测试确实是中心在2.5V,正弦峰峰值3.6V,运放单电源供电 ...

『开始还好着,反复几次带点插拔旋变连接器,说是数据不对了,摸着运放烫手,紧接着没数据』

谁叫你带电插拔来着?

网友C:
供 LZ 参考:

旋转变压器

使用旋转变压器是比较古老的方案,现在一般用霍尔传感器 (Allegro MicroSystems, Inc.) 。

在船舶上都有 400 Hz (不是 50 Hz)的发电机,所以额定频率也是 400 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 LZ 参考: 旋转变压器   使用旋转变压器是比较古老的方案,现在一般用霍尔传感器 (Allegr ...

感谢。第一个链接我开始觉得是不是激励信号的频率给5K,有问题了。

后面一个英文的得慢慢看,暂时不相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