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BOOST升压拓扑,如果用的是锂电池4.2V&1000mA,负载电流为瞬间的信号(不需...

楼主:
像这种BOOST升压拓扑,如果用的是锂电池4.2V&1000mA,负载电流为瞬间的信号(不需要长时间带负载,只需要带450us然后关断一次开启一次,一直循环),电压45V&电流<90mA

1.如何提高升压的效率

2.如何提高输出电压的带载能力

参与讨论的坛友请给出具体的方法,不要扯东扯西,浪费彼此的时间,对项目也是于事无补,谢谢

网友A:
你应该给出占空比, 才知道输入输出能量比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给出占空比, 才知道输入输出能量比例。

如果需要高的升压比, 则电感应工作在非连续电流模式下, 这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能量守恒, 经过几次迭代即可确定维持DCM工作时的最大电感值。 每次开关周期中, 流入电感的能量乘以开关频率必须大于最大输入功率。 假设稳压器效率为70%, 此时可以计算出输入功率。怎样才能使得电感工作在DCM断续模式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高的升压比, 则电感应工作在非连续电流模式下, 这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能量守恒, 经过几次迭代 ...

不考虑负载功率大小吗?

小功率产品最好工作在DCM下好些,相反则在CCM好些

网友:
1楼的这是升压拓扑框图,理论谈谈是可以可以滴

实际电路要提高boost升压效率,影响因素很多

如:电感材质是否低磁芯,损耗小的
开关管选择是否高速低阻型
压差大小
二极管选型

网友C:
“锂电池4.2V&1000mA,负载电流为瞬间的信号”

锂电池供电,什么瞬间信号?

照相机曝光类型的?

网友:
不知是否多嘴, 典型用于 DCM 就用 PFM, 适合你的项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负载功率大小吗? 小功率产品最好工作在DCM下好些,相反则在CCM好些

如何知道是工作在DCM或者CCM  这是重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4.2V&1000mA,负载电流为瞬间的信号” 锂电池供电,什么瞬间信号? 照相机曝光 ...

电蚊拍 电击棒  电刺激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蚊拍 电击棒  电刺激等

真是天马行空的想法

拿一个升压拓扑的框图,就想做电蚊拍

以为只要是升压电路就可以为所欲为

知道电蚊拍需要升高多少V么

网友:
如真的想认认真真做这种产品

实在搞不懂原理,也别延误时机,马上秋季了,蚊子该出现了,别误了这波蚊蝇,,

建议,先买几个实物蚊拍,至少解剖了两种电蚊拍,然后,开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天马行空的想法 拿一个升压拓扑的框图,就想做电蚊拍 以为只要是升压电路就可以为所欲为 知 ...

这个帖子  我哪个字说了是电蚊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  我哪个字说了是电蚊拍用的???

网友:
要看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