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能搜索到,但是连接不上

楼主:
蓝牙能搜索到,但是连接不上,偶尔能连上,但是会掉线,显示的信号强度在-25~-55dB之间,与DEMO板的信号强度相似,但是DEMO连接很稳定,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芯片为W801

网友A:
蓝牙通信应该是正常的,怀疑在连接中会受到其他信号的干扰

网友B:
连不上报什么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通信应该是正常的,怀疑在连接中会受到其他信号的干扰

其它信号的干扰是指板内信号还是外界信号,单板的PCB如下图所示

红色线的路径是天线路径,橙色线是40M的无源晶振路径,板子是4层板,天线下方的第二层,第三层都镂空处理,底层大面积铺地

板子是常规工艺,天线部分的走线没有做阻抗控制,顶层和底层的铜厚都是35um,板厚1.6

天线的匹配电路如下图所示,该匹配电路为DEMO板上复制过来的,实际焊接也是照这个参数而来,但是ESD管没有焊接,天线的封装也是从DEMO板上复制而来

现在就是用手机搜索这个蓝牙能搜索到,而且显示的信号强度与DEMO相差在5dB内波动,DEMO连接很稳定,但是此板连接不上,偶尔有那么一两次连上了

不知到是不是天线没有做匹配的原因,又或者LC的匹配网络在该板上不合适

DEMO板的天线是否有做匹配,目前不知道,也没有关于PCB的说明资料,只有一个PCB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不上报什么错?

目前软件在开发中,错误代码这一块好像没有,从调试界面上看就显示连接断开,但是该软件连接DEMO是正常的,怀疑是硬件问题,因为软件是同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软件在开发中,错误代码这一块好像没有,从调试界面上看就显示连接断开,但是该软件连接DEMO是正常的 ...

找到连不上,大概率是天线问题,可以从板载中外接一款2.4G的天线,看看效果。

如果没有专业的射频工程师,最好别自己画PCB天线,用陶瓷,FPCB,外置天线都可以。

网友:
有几块板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先看看是不是每块板都有同意的问题

网友D:
如果软件与连接顺利的DEMO板完全相同,那么就可以判定问题出在硬件上。如果EMC设计不过关,发射信号的强度满足要求,但接收的信噪比太低,那也会造成连接困难甚至无法连接的问题。

可以先尝试断开R18,在R18内侧焊一段1/4波长导线当作天线对比测试一下,无效甚至可以去掉C22、C23和L2试试,这可以大致区分是系统底噪还是输出匹配回路的问题。

网友:
看描述像是硬件的问题 建议重画把 你也可以试试用其他模块发送广播 用有问题的接收 看看RSSI是多少

网友:
软件还在开发,显然是软件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软件与连接顺利的DEMO板完全相同,那么就可以判定问题出在硬件上。如果EMC设计不过关,发射信号的强度 ...

确实去掉C22/C23后,能稳定连接,所以问题应该是出在这个匹配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去掉C22/C23后,能稳定连接,所以问题应该是出在这个匹配网络

看你的PCB,分布电容恐怕都有pF级了。注意那根信号线,必须按50欧姆传输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