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实践9-板载屏幕播放BadApple视频

楼主:
上篇文章,使用TCP的方式,使RVB2601与ESP8266板子在同一局域网下无线通信,实现RVB2601对ESP8266板子LED灯进行亮灭控制。

本篇,继续使用TCP连网功能,仍使RVB2601作为客户端,笔记本电脑作为服务器器,实现RVB2601播放电脑上的视频。

1 RVB2601程序

1.1 连网后连接服务器

程序和上一篇的类似,都要在RVB2601连上网后,再连接对应的服务器:

void connect_tcp_server(char *server_ip, uint16_t port)
{
    char ssid[32];
    int bssid[6];
    int channel;
    int rssi;

    w800_ap_info( ssid, bssid , &channel,  &rssi);
    printf("ssid: %s\r\n", ssid);
    printf("channel: %d\r\n", channel);
    printf("rssi: %d\r\n", rssi);

    w800_connect_remote(0, NET_TYPE_TCP_CLIENT, server_ip, port);
}

static void network_event(uint32_t event_id, const void *param, void *context)
{
    switch(event_id) {
    case EVENT_NETMGR_GOT_IP:
        LOGD(TAG, "net got ip");
        connect_tcp_server("192.168.5.100", 8080); //测试视频播放
        break;
    case EVENT_NETMGR_NET_DISCON:
        LOGD(TAG, "net disconnect");
        break;
    }

    /*do exception process */
    app_exception_event(event_id);
}

1.2 数据接收回调函数

//自己的回调函数
void w800_data_receive_callback(int linkid, void *data, size_t len, char remote_ip[16], uint16_t remote_ports)
{
    uint8_t *buf;
    buf = (uint8_t *)data;
    if(len == 0)
    {
        return;
    }
    printf("receive data len: %d\r\n",len);

    //将接收到的视频帧数据,借助U8g2库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u8g2_ClearBuffer(&u8g2);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wqy12_t_chinese1);
    u8g2_DrawXBM(&u8g2, 0, 0, 128, 64, buf);
    u8g2_SendBuffer(&u8g2);
}

static void network_init()
{
    w800_wifi_param_t w800_param;
    /* init wifi driver and network */
    w800_param.reset_pin      = PA21;
    w800_param.baud           = 1*1000000;
    w800_param.cs_pin         = PA15;
    w800_param.wakeup_pin     = PA25;
    w800_param.int_pin        = PA22;
    w800_param.channel_id     = 0;
    w800_param.buffer_size    = 4*1024;

    wifi_w800_register(NULL, &w800_param);
    app_netmgr_hdl = netmgr_dev_wifi_init();

    if (app_netmgr_hdl) {
        utask_t *task = utask_new("netmgr", 2 * 1024, QUEUE_MSG_COUNT, AOS_DEFAULT_APP_PRI);
        netmgr_service_init(task);
        netmgr_config_wifi(app_netmgr_hdl, "MERCURY_3394", 12, "XXXXXXXXXXX", 11);
        w800_packet_input_cb_register(&w800_data_receive_callback); //接收回调函数的注册
        netmgr_start(app_netmgr_hdl);
    }
}

2 服务器端Python程序

2.1 主程序

程序的基本思想是:

  • 利用OpenCV读取视频文件

  • 对视频帧的图像,进行尺寸修改

  • 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 将二值图像转换为数组

  • 将数组通过socket发送出去

video_path="badapple_320240_xvid.mp4"

def PlayVideo(video_path, client):
    endian          = 'L'
    color_reverse   = 'false'

    c = 0#累计帧数
    timeF = 8#隔x帧截一次图

    video = cv2.VideoCapture(video_path) #打开视频
    player = MediaPlayer(video_path) #打开音频
    while True:
        grabbed, frame= video.read()
        audio_frame, val = player.get_frame()
        if not grabbed:
            print("End of video")
            break
        if cv2.waitKey(28) & 0xFF == ord("q"):
            break
        cv2.imshow("Video", frame)
        if val != 'eof' and audio_frame is not None:
            img, t = audio_frame

        if (c % timeF == 0):  # 每隔timeF帧进行存储操作
            frame = cv2.resize(frame,(128,64))#调整尺寸
            frame = binary_image(frame)#二值化
            matrix = img_to_matrix(frame, endian, color_reverse)
            data = bytes(matrix)
            client.send(data)

        c = c + 1
        #time.sleep(0.2)
        #cv2.waitKey(1)

    video.release()
    cv2.destroyAllWindows()

###############
client = 0
client = socket_start()
PlayVideo(video_path, client)

2.2 图像转为数组

利用OpenCV,将图像转为黑白图像:

def binary_image(image):#将图像处理为二值化的程序
    gray = cv2.cvtColor(image, cv2.COLOR_RGB2GRAY)  #把输入图像灰度化
    h, w =gray.shape[:2]
    m = np.reshape(gray, [1,w*h])
    mean = m.sum()/(w*h)
    ret, binary =  cv2.threshold(gray, mean, 255, cv2.THRESH_OTSU)
    return binary

然后再转为数组:

def img_to_matrix(frame, endian, color_reverse):
    width = frame.shape[1] #128
    height = frame.shape[0] #64

    if endian == 'B':
        byte_reverse = True
    else:
        byte_reverse = False

    if color_reverse == 'true':
        color_reverse = True
    else:
        color_reverse = False

    unalign = 0
    matrix = list()

    if (width%8) != 0:
        unalign = 1
    for i in range(0, height): #64
        for j in range(0, (width//8)+unalign): #128/8=16
            v = 0x00
            rs = 8*j
            re = 8*(j+1)
            if re > width:
                re = width
            for k in range(rs, re):
                if frame[i, k] != 0:
                    if not byte_reverse:
                        v |= (0x01 << (k%8))
                    else:
                        v |= (0x01 << (7-(k%8)))
            if color_reverse:
                v ^= 0xff
            matrix.append(v)

    return matrix

2.3 开启socket服务

def socket_start():
    s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host = socket.gethostbyname(socket.gethostname())
    port = 8080

    host = '192.168.5.100'
    print(host)
    print(port)
    s.bind((host,port))
    s.listen(5)

    print('等待客户端连接中…')

    client,client_address = s.accept()
    print('新连接')
    client_IP = str(client_address[0])
    print('IP:'+client_IP)
    client_port = str(client_address[1])
    print('Port:' + client_port)

    return client

3 测试效果

4 总结

本篇介绍RVB2601在板载屏幕上播放视频,包括RVB2601端的图像接收与显示程序,与电脑端的Python读取视频并进行编码与数据发送程序。

网友A:
看了多遍

不错

网友B:
那几条黑线,让我想起了跳皮筋

网友:
哈哈,终究逃不过,bad app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几条黑线,让我想起了跳皮筋

手机录像,就出现了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多遍 不错

这个背景是有什么说法?

网友C:
为什么源码中myTest目录为空,能给提供一下源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源码中myTest目录为空,能给提供一下源码吗?

重新提交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提交代码了

谢谢,已经跑起来了,最新的toolchain 2.6.1编译有问题,用2.2.4编译才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