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龙TL570x-EVM】测评02 - LCD驱动电路分析

楼主:
【创龙TL570x-EVM】测评02 - LCD硬件介绍

一、电路设计

如图所示,LCD显示使用的是标准VOUT视频输出接口,还有个四线触摸屏接口,可以接电容或电阻屏。

  • LCD液晶屏资料解读

2.1

如图,路径可以找到LCD屏幕使用手册,使用的是800*480像素 7.0寸液晶显示屏,触摸屏资料好像是没有提供,不过触摸屏通用性更高,几乎接口一样都能用。可能是出于此原因官方没有特别描述触摸屏型号。

2.2屏幕接口

LCD使用的是软排线连接(FPC),但是屏幕和板子却不能直接连接,很明显LCD屏幕接口为50P,而工控板是40P引脚。屏幕固定用的电路板电路起到了转换的重要,接下来一步步分析转换板电路。

2.3  RBG接口

1.RGBD0-D15分别对应B0-B7G0-G7R0-R7

2.四个引脚核对尾缀就可以,CLK,HSYNC,VSYNC,LCDEN.

3.推荐电路如下图,使用SN74AVC32T245 芯片(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电平转换和{1}三态输出的 SN74AVC32T245 32 位双电源 总线收发器)。

2.4 转换板还需要的功能

1.背光供电电压转换电路

2.电源电压电路设计比较麻烦

VCC - 3.3V   (直接5V降压就可以了)

VCOM - 3.6V  (可以使用电阻串联取中值的方式得到3.6V

VGH - 16V

VGL -  -7V

AVDD 10.5V

三、至此结束,由于测试时间有限,没啥时间调此电路,所以目前此文件是个人对其进行了理论的分析,没有实际进行测试,但如此设计成功的概率能达到90%以上。如果有朋友亲自操作可以与在下交流交流。。。。

网友A:
距离规定的测评时间结束,还有20天,时间有限是指的不够吗?

网友B:
大板子,电路分析起来比较有意思。

网友C:
官方应该有配套的屏幕,可以直接用例程驱动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规定的测评时间结束,还有20天,时间有限是指的不够吗?

LCD屏幕 自己做的话,电路设计+硬件调试, 时间就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板子,电路分析起来比较有意思。

是的 是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应该有配套的屏幕,可以直接用例程驱动起来吧?

官方有配套的LCD屏,

研究下官方是如何设计的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