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IDE MRS使用笔记(二):Board chip status error

楼主:
【问题描述】

【报错原因】

下载或调试时,通过两线调试接口获取芯片状态失败。

【解决方法】

  1. 检查硬件连线:WCH-Link的SWCLK和SWDIO与芯片管脚是否连接正确。
  2. 检查芯片是否正常工作:芯片工作电压是否正常,芯片是否存在虚焊、损坏现象。
  3. 检查芯片内程序:是否含有Flash上锁、睡眠、看门狗…功能,影响了两线调试接口。
  4. 检查是否主动关闭了两线调试接口:针对CH57X,CH58X型号,使用MRS关闭两线调试接口后需要用WCHISPTool工具来再次开启该接口。
  5. 检查通信质量:连接用的杜邦线是否过长或存在接触不良问题。

检查完毕后给WCH-Link重新上电,再次尝试下载、调试功能。

网友:
【解决方法】中,都是通过检查

自检验过程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