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磁芯的电感饱和是怎样计算的?有没有计算公式参考

楼主:
最近设计电路,忽然不会使用电感了,来坛子里求教老师们,有没有磁芯的电感饱和是怎样计算的?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
定性来讲就是电感值下降到80%就算饱和,这个通常是磁材料有个H和B的曲线去看,你说公式计算那个没见过。

网友A:
『磁芯的电感饱和是怎样计算的?公式是怎样的?』

磁路计算比较复杂一点。建议阅读赵修科《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篇幅较小,内容齐全。

网友B:
跟材质有关,像PC95,Bmax不要超过0.4mT,实际Bmax到0.2就很危险了,还有温度也有关系,另外电感需要磨气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芯的电感饱和是怎样计算的?公式是怎样的?』 磁路计算比较复杂一点。建议阅读赵修科《开关电源中磁 ...

谢谢,已找到这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材质有关,像PC95,Bmax不要超过0.4mT,实际Bmax到0.2就很危险了,还有温度也有关系,另外电感需要磨气隙 ...

谢谢指点

这个Bmax到0.2就很危险

为什么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