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电压检测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vincentc543   @RichSJ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 lvd_che_low2dot3V这个函数是用于 检测 锂电池电压(初始时3V), 当设备中用于控制电机开关阀时,检测 电压低于2.3V时 作此时电池中的电能已耗尽,液晶屏上提示 【请换电池】 ,实测 当 电池电压3V时, 而后电机动作到达最终点时,电池电压为2.55V左右,请问此时用lvd_che_low2dot3V  这个函数测出的电压准吗?需要不需要用BGR?

请问   lvd_che_low2dot3V

int lvd_che_low2dot3V(void)
{
    int i, c = 0;
    M0P_SYSCTRL->PERI_CLKEN_f.VC = 1;
    M0P_LVD->CR_f.SOURCE_SEL = 0; // VCC
    M0P_LVD->CR_f.VTDS = 5;     // 2.3V
    M0P_LVD->CR_f.FLTEN = 0;    // no filter
    M0P_LVD->CR_f.DEBOUNCE_TIME = 0; // filter time
    M0P_LVD->CR_f.HTEN = 1;     // level
    M0P_LVD->CR_f.ACT = 0;      // use as int
    M0P_LVD->CR_f.IE = 0;       // int off
    M0P_LVD->CR_f.LVDEN = 1;    // LVD on          电池电压检测   不耗电时选择2.5V
    M0P_LVD->IFR_f.INTF = 0;
    delay_ms(2);

    if(M0P_LVD->IFR_f.INTF)
    {
        M0P_LVD->IFR_f.INTF = 0;

        for(i = 0; i < 10; i++)
        {
            delay_ms(1);

            if(M0P_LVD->IFR_f.INTF)
            {
                c++;
            }

            M0P_LVD->IFR_f.INTF = 0;
        }
    }

    M0P_LVD->CR_f.LVDEN = 0;
    M0P_SYSCTRL->PERI_CLKEN_f.VC = 0;
    return c > 8;
}

网友:
大负载(电机)在工作时,电池电压肯定会被拉低,所以大负载工作时,和正常运行时两个电压基准是不同的。

而且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大负载一工作,可能会导致MCU的电压过低,然后MCU停止工作。

网友:
测的电压准不准得看具体怎么测的,与硬件和软件都有关。

网友:
此函數用printf 印出电压 + 用電表實測电压比較,不就知道你這函數準不準了?

當然你的電表要用準確性高的啦

网友:
电压测量准不准,与软件关系不大,与硬件关系很大。

想要知道准不准,只能用标准电压表去对比。

网友:
硬件和软件都可以加滤波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