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直播 FAQ 】CAN SIC (信号改进功能)技术

楼主:
直播主题:CAN SIC (信号改进功能)技术直播
内容简介:
从动力总成,到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再到信息娱乐和安全,车辆中需要诸如控制器局域网(CAN)等电子控制单元(ECU)来执行不同类型的机电功能。 在本次网络研讨会中,我们将讨论什么是 CAN SIC (信号改进功能)技术?为什么以及何时应该在您的汽车和工业系统中使用它。直播议程如下:
1. CAN SIC 技术概述
2. 我们的 CAN SIC 产品组合
3. 如何将 CAN SIC 添加到您的设计中
直播讲师:Kankan Wang|德州仪器收发器产品市场工程师
直播FAQ摘录:
1、CAN SIC是硬件技术还是软件技术?
咱们 SIC的实践实际上是在IC层面的设计上的实现,所以说是硬件技术它跟软件是不相关的。对于您在开发您的系统过程中,从传统的CAN收发器切换到传统的SIC收发器的过程中,像跟刚才咱们所已经讨论过的,不需要任何软件或硬件的修改,可以直接使用,这样子对咱们来使用,CAN SIC是非常方便,而且开发的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
2、CAN总线的波形,震荡原因是因为阻抗不匹配吗?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的拓扑的结构,如果比较传统的这种总线形式拓扑结构,可以比较简单的进行发送端和接收端的阻抗匹配。但是在比较复杂的星状拓扑结构中,这种拓扑这种阻抗的匹配的难度就会大大增高。因为咱们不清楚哪一点是发送给哪一点是接收点,同时它的信号从显性到隐性和引进到显性的过程中,它的阻抗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这时候如果阻抗没有做到匹配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信号震荡的场景,从而影响咱们的正确的信号的解读。
3、需要增加哪些外围器件?
实际上我们从传统的CAN收发器切换到CANCAN SIC的过程中,不需要增加外面任何的器件,可以直接因为它的收发器的引脚是完全兼容的,可以直接切换使用,而不需要任何做软件和硬件的修改。
4、CAN SIC收发器最高工作温度是多少?
我们一般来说环境温度在125度,在芯片中它可以承受到便捷的最高温度是150度,完全满足汽车应用市场的需求,以及各类工业高温应用市场的需求都是可以的。
5、CAN SIC技术是否需要两端都是TI的器件来实现?
这个得来CAN咱们的应用场景,如果咱们应用场景是比较复杂的拓扑结构,例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星状拓扑,并且数据速率比较高,2兆或者5兆这时候如果收发端都是CAN SIC当然效果是最好的,这样子没有任何的这种阵营的过程,但是如果一端是CAN SIC另外一端是传统的CAN或者CAN FD收发器。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咱们无法判断哪个点是发送点,哪个点是接收点,这时候就有可能出现总线震荡情景。但如果说另外一端是其他供货商,如果他们有其他供货商的CAN SIC的话,这时候可以也可以正常通信,没有任何问题。
6、现在可以支持的最大速率是多少?是否可以达到10兆速率?
刚才咱们也提到过咱们德州仪器最新的CAN SIC收发器件,可以支持的最大数据是8兆速率,在咱们的CIA标准中,最大速率是5兆速率,所以说现在在这个行业界中或者是标准中,还没有到10兆的速率的需求,所以说咱们的现在最新的CAN SIC收发器可以支持到8兆,如果客户咱们未来有一些需求的话,随着标准的不断的推进,我们也会有更高数据的CAN收发器出现。
7、CAN FD和CAN SIC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这里面我也再说明一下,CAN SIC实际上是CAN FD标准的新的指标,这种指标主要是改善了CAN FD在复杂的拓扑结构下产生的老龄总线震动的问题,尤其是在咱们2兆或5兆的工作速率下,如果Top结构是星状结构或者其他结构,传统的CAN FD的它的时序的时间的指标很难满足在短时间内对咱们的总线进行稳定,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总线震荡。不过CAN SIC收发器,第一点它是满足了最新的CIA601-4的指标,在它的时序过程中,时序控制上,传输的延时上满足咱们最新的标准。其次咱们CAN SIC的器件,在设计上有这种主动的抑制总线震荡的功能在里面,从而实现了减少总线震荡,提升工作速率这个目标的要求。所以说CAN SIC是为了CAN FD的一个更好的在高速情况下而设计的一种指标。
8、CAN FD链路层协议还兼容?
现在CAN SIC 指标满足所有的或者超越现在市面占或者是国际组织定义的ISO及ICI的标准,所以说它的指标是完全满足兼容,甚至说可以超过这些国际上组织的定制定的指标。
9、问CAN FD的或者说CAN SIC 的走线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如果大家可以注意CAN到各种CAN收发器的数据手册的话,在TI的官网如果下载各类收发器数据手册的话,数据手册的最后一部分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总结。在做设计的走线上应该如何去做?比如说保护电路尽量离接口要近一些,比如说接地电阻可以分配两个电阻,然后中间点接地,这些的具体的一些技术细节,在数据手册上面的最后一部分都有相关的指导,大家可以根据这部分内容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研究。
10、德州仪器的CAN SIC收发器,或者说德州仪器的CAN收发器,是否和其他供货商其他半导体公司的CAN收发器是兼容的?
现在CAN收发器,基本上来说它的引脚都是兼容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些收发器是8引脚的,有些收发器是14引脚的,这些收发器引脚都是兼容的,可以搭配使用都是可以的。
11、德州仪器的CAN收发器和其他供货商的CAN收发器的对比是什么?
首先德州仪器的所有的CAN收发器,从设计上,从生产上以及从半导体工艺上,都是德州仪器自己的技术,比如说我们所有的这种收发器的半导体工艺,都是德州仪器自己开发的,所以我们的设计团队,质量把控团队,生产团队对半导体的工艺非常清楚的知道它是如何在设计上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达到最好的质量最大的效率。
其次,德州仪器在CAN收发器这个领域,有一定很常见的这种经验,我们有很多比较上一代产品可能大家都已经熟悉了,我们现在最新的CAN收发器是我们的TCAN收发器系列,包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CAN SIC触发器,所以说TI在CAN收发器这边非常长的历史的悠久,我们的经验的积累可以保证大家可以对我们的产品有巨大的信心。
另外一点,德州仪器的CAN收发器的生产,也是在德州仪器本身的晶圆厂和封装测试厂完成的,所以我们在质量把控上面,我们在生产的能力上面都是有相对而言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咱们很多CAN收发器可以在多个晶圆工厂,多个封装测试工厂进行生产,相互备份,所以我们在供货的能力上也是绝对的优势的。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半导体整个行业的供货都是非常紧张,当然德州仪器的供货也是有一定的限制,不过相对而言,TI的供货比其他的一些半导体厂商的供货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主要就在于所有的生产都是由德州仪器本身自己完成的,我们对这个过程有更好的把控。
12、CAN总线会被以太网总线淘汰吗?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汽车行业中不同的应用场景可能会有不同的总线的要求,不同的数据速率,有不同的总线要求。例如有些网友在问的LIN总线和CAN总线关系,大家可以知道LIN总线是一种传输速率,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种总线,而且LIN总线的话它是一个单端的信号,所以LIN总线一般来用于这种要求持续安全性并不是特别高的一些应用场景。
咱们以汽车为例,比如说汽车里面的门锁,汽车里面的窗玻璃的上升下降,一般来说都是由LIN总线来制定和管理的,但是在汽车里面更多的控制的这些控场景控制的这些机械,一般都是要CAN总线管理的,而且不同的总线不同的速率也是不一样的,咱们刚刚提到过以太网,它一般来说用在是更高的速率,比如说速率比较低的话,我们有LIN总线,然后在1兆到5兆或者说现在到8兆这范围,我们有CAN FD和CAN SIC,另外在国际上的组织以来制定下一代的CAN指标,会把咱们CAN总线的速率可能提升到10兆或者更高以上,在未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所以说根据咱们不同的应用场景,根据不同的速率要求,我们会有相应而言不同的总线的形式和不同的协议可以用CAN,可以作为使作为使用。
13、CAN SIC的信号改进在什么地方?
我相信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对CAN SIC的信号改进可能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这里面我再主要说明一下,它的信号改进主要是提升在收发器的发送端的驱动能力上面,在它的驱动电路的设计中,它加一个独特的功能。当它检测到的总线的状态进行变化时候,它会相应而言自动打开振铃抑制电路,从而在使得咱们的总线趋于稳定,而不在采样的时间,它的总线没有造成振零这样到提升它的准确性。
另外在收发期的接收端,我们对数据的传播延时有更高的要求,降低的数据的传播延时的参数性能,从而可以满足我们采样的正确性。所以说它这个是在硬件上面的对CAN收发器的一个提升,但所有的这些性能的提升都是由硬件来实现的。对于咱们使用而言,不需要任何软件或硬件的改动。像刚才很多网友在问之前用的TCAN1042是否就不可以使用的,这个也是相对而言的,假如说您的应用场景可能数据速率并不是很高,几百kps或者一兆或之下,而且总线比较简单,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总线形式比较简单的,收发两端都是走向两端的收发器,都有这种阻抗断接电阻这种场景。这时候话咱们原本的TCAN1042或者咱们最新的TCAN1044都是可以继续使用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您发现当您想提升您的应用场景的数据梳理时,造成了这种总线震荡而出现误码或其他场景,这时候您可以考虑咱们今天提到的CAN SIC收发器,这样在比较复杂的总线情况之下,在比较高速的传播数据要求下,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14、CAN收发器有没有低功耗产品?
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TCAN收发器,比如TCAN1462、 TCAN1463,还有TCAN1466,这些收发器都是带有低功耗的,我们可以说明一下,在汽车应用场景中,我们比较常见是用这种待机模式,低功耗模式Standby,因为在standby低功耗模式时,它的发送端和接收端都是关闭的,这样子它在低功耗时候可以大大降低它的耗电。刚才咱们提到的TCAN1462就是带有Standby低功耗模式,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TI 最新的CAN SIC收发器都是带有低功耗模式的。
15、TCAN1042和TCAN1642是可以互换互算的,我这边回答一下。1042,首先1042这一系列的CAN收发器,它本身是不带咱们今天提到的CAN SIC功能的,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CAN收发器,不过至于这两个料号,它之间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它的引脚都是完全兼容的,它的性能也是非常接近的。不过刚才我也提到过,因为TI的CAN收发器使用的半导体工艺都是由TI自己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的设计人员对我们的工艺的了解的深度是比较清晰而明确的,这样子我们设计出来的产品在它的性能上可以说是好于市面上其他半导体公司的CAN收发器的。
举一个简单例子而言,在咱们的汽车应用场景中,一般都会要通过各种各样的EMI测试,我们把市面上的CAN收发器也做一个对比,可以CAN到TCAN的收发器,由于它的制造工艺,生产工艺和最后的测试都有严格的要求, TCAN的两个总线上两个信号CAN h 和CAN l对称度是非常好的,这样子我们的整体的抗干扰能力是好于市面上很多的其他家半导体公司的产品的,所以说虽然他们之间都是引脚兼容可以互相替换,但是咱们TI的CAN收发器,由它的设计的能力,工艺技术、生产技术和测试技术,咱们低碳产品的性能是好于市面上其他当地公司的方案的。
另外咱们也可以提到现在最新的CAN SIC收发器,也是可以替换咱们上一代的TCAN1042或者其他家的CAN收发器都是直接可以替换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6、CAN SIC的通信速率是可变,然后设计复杂吗?
刚才咱们提到过最新的TCAN1462它是支持最大8兆的数据速率,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是最高速率,如果您的应用场景的速度要求比较低,比如说一兆到两兆或者几百k同样可以使用CAN SIC收发器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CAN SIC的收发器的优势,主要在体现在复杂到环路结构情况下,更高速的通信时的场景,所以说在速率比较低情况下,在选择上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有多种数据可以选择,多种方案可以选择。但如果您的应用场景要求的数据比较高的话,咱们今天提高的CAN SIC的明的优势会更加明显。
17、兼容传统CAN需要注意什么?
因为刚才咱们也大概提到了,CAN SIC和传统的CAN收发器都引脚兼容的,所以说是可以直接替换的,在设计过程中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动好。
18、CAN SIC跟CAN SD网络,有些节点不支持SIC连接后是不是只能按照CAN FD的数据传输?
这里面我给大家说明一下,CAN SIC对兼容CAN FD的,只是说它在它的时序上做了一些更严格的规定,这样子在高数据情况下可以进行更好的数据传输,而没有误码没有轴线震荡。所以说如果咱们在一个总线上有CAN SIC也有传统的CAN FD,如果这时候就要看咱们的传播速率,如果速率并不是很高,比如说两兆或者更低,如果咱们的总线形式也不是很复杂,这样的话混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说咱们的总线像刚才提到过的双重晶状结构,或者说咱们的数据速率这时候也同时比较高,2兆或者5兆,此时传统的CAN FD在发送接收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误码,如果发送是由CAN SIC完成的话,相对而言误码率就会降低很多。
19、TI有各种buff,耐压产品是不是直接选择最高的就行?
咱们今天提到的几款,TCAN146系列的CAN SIC收发器,它支持±58伏的总线故障保护电压,意思就是说如果外界有58伏或以内的电压短路到咱们的CAN buff上,此时CAN总线是被保护的,不会有任何硬件上的损害。在CAN SIC收发器的内部的保护电路,就可以实现58伏以内的短路保护。但是如果外面的短线的短路电压高,一次高于58 ,这时候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损坏。不过除了咱们今天谈到的TCAN146x系列,TI也有一些支持更高总线保护的收发器。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TCAN1042x系列,它支持±70伏终身保护,可以达到更高的保护级别。
20、ESD电压能承受多少?
咱们刚才的简单的叙述过程中,对我们提到了几个器件的ESD也有一定的说明,所有的咱们今天提到器件本身都带有ESD保护功能,包括咱们比较常见的IEC ESD 和HBM模式ESD 另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所有今天提到器件都是车规级的,它要满足在汽车行业中各种类型的指标,其中包括ESD的,也包括电磁干扰的。所以说如果咱们的应用场景是在车规情况下,今天提到的批件都是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
21、今天提的提到的信号改进功能的TCAN146系列用于哪些温度范围?
刚才我也提到过,我们的指标定义在-40~150度,在节电压上面,如果到节的温度范围在-40~150度,都可以满足它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
22、今天提到的几款信号改进功能的CAN收发器,一共推出了多少款不同的封装和尺寸?
这里面也是想给大家说明一下的,现在市面上CAN收发器其实最常见的还是比较传统的SOIC,比如说8引脚的一般是在5×4毫米左右,还有14引脚,大概是在6×8毫米左右的SIC封装,除了比较传统的SOIC封装以外,TI的CAN收发器还有其他的小封装选择,比如说咱们今天提到的器件,有3×3毫米的v so n,就是说不带引脚的封装,也有更小到2.9×1.6毫米的sot封装。
这种SOT封装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小,所以说我们在做版图设计上时候,可以考虑把SOT和SOIC的封装放在一起,在版图设计上可以把SOT的封装放在SOIC的版图之内,这样子的话在咱们未来的大规模的生产过程中,既可以选择SOIC封装,可以选择SOT封装,将在供货来采购上要有更多灵活性。
所以说咱们现在今天提到个几款收发器都有传统的SOIC的封装模式,也有咱们比较小的SOT封装。
23、CAN SIC收发器是否通过了车规级认证?
咱们今天介绍了几款CAN SIC收发器,都通过了AEC q100车规认证,完全满足车 Q100标准的下面的各个指标。除此之外,今天提到的各类CAN SIC收发器,还经过了车规的各个市场上车规级的不同的测试标准,比如说有些是ESD的测试,有些是抗干扰的测试。今天提到的几款收发器在设计的阶段就考虑到这些未来需要通过的各类不同指标的车规级认证,或者是其他的应用场景的认证。所以说我们面向的市场就是汽车市场和工业市场,所以说所有的这些物料都通过车规级的认证。
24、芯片是否支持远程唤醒?
这个功能来说,在现在最新的CAN收发器里面都是包含的。咱们今天提到的几款芯片是支持远程唤醒的。另外刚才咱们提到的一款芯片叫做TCAN1463,这颗料不仅是支持远程唤醒,同时它有一个使能引脚,在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这个使能引脚来控制一些外部的电路,比如说外部供电的电源管理的DCDC链路,它可以通过引脚来关闭外面的供电,同时来整个系统可以进行低功耗的这种模式。当远程被唤醒时候,它可以打开外部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这样子整个系统恢复到正常工作过程中,在这种模式下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功耗,这也是咱们今天提到的TCAN1463这颗料的一个独特的功能。
25、CAN SIC只需支持哪些拓扑结构?
实际上在各种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不同的拓扑结构,环状的总线形式的。还有咱们先提到星状结构,今天提到的CAN SIC,可以说话它当然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各种总线在各种主线情况下,都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说一般的总线,各种总线类型,今天提到的CAN SIC 收发器都可以支持的。
26、CAN SIC 传输速率是多少?
一般而言,在CIA 标准中定义的是2兆和5兆的数据速率。今天提到几款TCAN系列的新CAN SIC收发器,可以支持最高8兆的数据速率。
27、TI CAN SIC应用于汽车场景,是因为普通CAN或CAN FD不满足汽车的新场景了。实际上可以是这么说,在各类设计人员在使用CAN的过程中,是有很多的期望可以实现更高的数据传输。但是基于传统的CAN或者CAN FD收发器,还有很多设计人员在设计和测试过程中会发现,当数据提升到2兆或者5兆时候,会造成比较大的噪音,然后总线无法稳定,会有这种震荡场景。这时候由于现有收发器的技术能力的瓶颈,造成了咱们在很多设计人员无法使用更高的数据速率进行通信。今天提到的CAN SIC收发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咱们的设计人员只有2兆5兆这种应用,更高速的数据传输,这样子可以扩展咱们的应用场景。
28、TI的SIC和其他家的这些技术有什么不一样地方?
这边给大家说明一下,在咱们刚才提到的CIA标准的过程中,它实际上并没有指明这种 SIC是如何实现的,它只是说在收发端的时序控制上有更严格的说明,只要能满足这类更严格的指标,就可以使用到 SIC的应用场景中。TI本身的一些器件的设计过程中,是我们独特的技术或者一些专利在里面,它可以使得在比较高速的情况下可以减少组件震荡。我想其他家的CAN收发器,如果要满足CIA的标准,它当然也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技术,但是总归而言,不管是谁家的CAN收发器,大家都是要满足咱们CIA601-4制定了 SIC标准,从而能满扩展到各种应用场景中。但具体而言,可能各类的各类半导体公司的CAN收发器,还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特色展里面,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 TI的CAN收发器的 EMI的效果相对而言是非常好的,可能在有一应用场景,在不使用外部的一些元件的基础上,你可以能达到很好的EMI效果,这也是因为在TI在本身的设计和制造,还有工艺上有自己独特的技术。
29、两个工作在不同电压的CAN SIC收发器是可以直接连接通信的吗?
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些TCAN146x系列的收发器,它都是5伏供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汽车应用场景,咱们的标准是定义在5伏下面,所以说今天提到的各类TCAN收发器都是在5伏工的供电场景下进行工作的。如果在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或者使用其他半导体公司的CAN收发器,如果在同样应用场景下,应该也是5伏供电的,所以说是可以相互使用的。
30、TCAN1462的CAN总线最大电压范围?
咱们今天提到的TCAN1462的CAN收发器,它支持±58伏的总线故障保护,在总线的电压范围在58伏或以内都可以正常工作,不会有相应的损伤的。
31、TCAN1463能否用于15伏电压?
我们TCAN1463是一个13引脚带有唤醒功能的CAN收发器,它有一个外界供电电压可以直接支持4.5伏到40伏,所以说如果可以在汽车应用场景中,在用汽车电池供电的时候可以直接到40伏,这样子应该可以满足咱们问题中提到了15伏电压的这个标准。
32、是否用于隧道路灯控制?
实际上CAN收发器除了刚才提到的汽车应用场景,在其他应用场景,包括咱们这种工业自动化照明或其他场景都可以使用。根据本身的特性要求,通信速率的要求,通信距离的要求,或者说是否有这种需要仲裁机制,然后木马判断机制,如果是有需要这种机制,或者是想利用这种特性的话,都是可以使用CAN收发器的。
33、CAN对比RS485的优势或者区别?
这两同两种接口模式实际上在工业和汽车应用调整中都会有使用。这边当时咱们提到了很多汽车场景中用CAN或者用LIN,实际上在汽车场景中也可以用到RS485收发器,德州仪器也有几颗带有通过车规认证的RS485收发器,不过在实际应用场景的话也有小小的区别,因为RS485它只是一个物理测量定义,它没有这种数据链层,应用层或者更高级别的这种定义,所以说它完全只是在物理层定义的电气特性,在咱们设计人员使用中可以自由的定义一些数据层、数据链层或者应用层的一些指标,CAN相对而言是不一样,CAN在不管是在物理层数据链层或更高的应用层,都有相应指标要求,所以它耐内置的这些错误诊断,这些仲裁的功能在里面,这跟485是不一样的。
另外CAN的传输数据速率,刚才咱们提到的比较常见,只是最高一兆、2兆、5兆,还有今天咱们提到的8兆的收发器, RS485,它的传输速度可能要更宽一些,它可以支持比如说德州仪器现在用支持最高50兆的传输速率的RS485,所以还是说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传输距离,不同的数据速率,还有对信号指标的要求,这样子可以选择相应的协议是CAN总线还是RS485。
34、总线故障电压保护,如果总总线电压持续短,是不是可以支持更高的故障电压?
咱们提到的总线故障保护电压是指的这种常态下的断能保护,意思说是可以在长时间几秒或者更长时间的状态下进行保护。如果是在瞬态保护的话,更偏向是ESD或者其他保护模式。不过根据咱们数据所列的±58伏的要求,所以说我们推荐还是在尽量在±58伏电压范围内,这样子可以保证我们的总线,还有我们的收发器不会有一些损害。
35、CAN SIC只能用于汽车吗?
今天咱们提到了几款支持CAN SIC的收发器,都是通过车规认证的,是可以完全使用在汽车应用场景的。不过在非汽车应用场景,比如说工业通信或者其他应用场景,也是完全可以使用。咱们今天提到的支持CAN SIC 功能的收发器都是可以的,只是我们提到的这些收发器是可以满足更高规格的车规要求,但是它同时可以用在其他应用场景都是没有问题的。
36、有网友在问TCAN1463,这是电池供电吗?
刚才咱们也大概稍微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可以看到我们提到的TCAN1463,它都有一个供电引脚支持4.5伏到40伏电压范围,这个是可以用来用电池直接供电的。
37、星状总线每个终端都要匹配电阻吗?
实际上我也理解,在真正的设计过程中,真正应用过程中很难做到每个终端都匹配电阻,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会造成信号反射,总线震荡原因之一,如果是用传统的CAN收发器,它不大有这种震荡抑制电路的话,在不没有中央电阻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主线震荡,然后实现一些产生一些误码。但是通过咱们今天提到的CAN SIC收发器,因为本身带有总线抑制的总线震荡抑制的功能,所以说它可以极大的改善。在没有终端电子的情况下,误码率的场景这个问题。
38、CAN SIC是CAN FD的一项指标,是不是所有的CAN FD都要满足CAN SIC要求?
那答案我想应该是不是的,因为CAN FD的标准是早于CAN SIC 的标准,CAN FD的很多标准可能在2016年左右发布的,咱们最新的CAN SIC的定义标准是更要稍后一些。所以说现在不管是德州yi仪器还是其他厂家,厂家都有CAN FD的深挖器,但其中很多是不但有CAN SIC,CAN SIC是咱们进来新的满足 SIC标准的收发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39、CAN SIC的端口需要ESD防护措施吗?
咱们现在最新的TCAN收发器,它本身都有带有一定规格的ESD保护的,不同的指标,不同的引脚、不同的规格都有不同的这种指标要求,所以说根据咱们的纸可以选择相应的CAN收发器。
40、TCAN1462和TCAN1462V有什么区别?
这里面也可以说明一下,首先这两颗料都是5伏供电的CAN收发器,它的指标也是非常接近的。TCAN1462V它有一个引脚,当设定引脚为不同电压时,它的数据通信的逻辑电压电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外部的CAN控制器是3.3伏供电,此时设定TCAN1462V的Vout引脚到3.3伏,TCAN1462V就可以使用CAN控制器直接通通信,不需要使用外界的电平转换过程,Vout引脚就是TCAN1462V和另外一颗TCAN1462的主要区别所在。
41、是否支持了静电保护?
当然我也提到过很多次,今天提到的所有的TCAN,包括德州仪器最新的CAN收发器,真都是带有传统的HBM ESD保护和IEC ESD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