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湿度和温度传感器

楼主:
SENSIRION SHT45 高精度湿度和温度传感器提供更高的精度,采用卷带包装,并适用于标准 SMD 组装工艺。该器件基于全新优化的 CMOSens 芯片构建,可提供超低功耗和高精度规格。得益于完全校准的数字 I2C 快速模式加接口,Firm 的 CMOSens 技术在单个芯片上提供了完整的传感器系统。设备涵盖从 0 到 100% RH 和从 -40°C 到 125°C 的工作范围,精度为 ± 1% RH 和 ΔT = ± 0.1°C,由于其长期稳定性和高精度,确保了可靠的测量结果。该器件具有 1.08V 至 3.6V 的扩展电源电压范围和 400nA 平均电流,适用于要求苛刻的应用。

网友:
SHxx系列还不错

网友A:
价格如何,现在国产有没有合适的传感器,我关注这个温度监测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如何,现在国产有没有合适的传感器,我关注这个温度监测好多年了。

我们用过盛思锐好几款温湿度传感器,性能最好的是SHT75,这个也是最贵的,一般在高端项目上用的比较多,其次便宜一点的,性能差一点的像SHT30.SHT35,SHT20,其中SHT30用的比较多一些,比较兼顾价格和性能,我记得几年前问过采购,SHT30好像要十几块钱,将近二十,不过SHT30经常有几个高湿度点不准,有时候是一个批次都是这样,有时候是少数有这个问题,搞得我们生产线经常让我们增加湿度校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