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改造+蓝牙收款音箱变无线门铃

楼主:
之前家里没有门铃,来客时很不方便。正好之前买了个蓝牙收款音箱,把它改造成无线门铃正合适。

开始准备直接利用蓝牙收款音箱的蓝牙功能做无线通讯,结果发现这样的话,必须在按键部分实现蓝牙主机,这个成本太大,实现起来也太复杂了。

所以改成利用蓝牙收款音箱的外壳和喇叭,加315MHzRF模块做无线接收,加一个MCU去触发音乐片驱动蓝牙收款音箱的喇叭。这样在按键部分只要实现433MHz型号发射即可。

说干就干,开始搭电路:315MHzRF接收模块功耗太大,几天电池就没电了,干脆就改成电源适配器供电,所以加了一个Micro-USB接口转接板。315MHzRF发射接收配对采用了专业级学习型无线遥控解码芯片RFE272,解码这一块就非常省事了,解码后唤醒STM8S001,STM8S001置高电平给音乐片模块供电,驱动喇叭播出音乐,定时20秒到了后置低电平,然后再次通过halt指令进入休眠。

用热熔胶固定

装好螺丝。

接收部分就搞好了。

按键部分利用了原来闲置的一个门铃按键,只是把按键的两个触点又用线引出延长。

完工。

整个使用情况看,基本满足需要。只是声音有点小,毕竟是用音乐片直接驱动喇叭,没有进行放大。另外就是时间紧张,用了模块堆叠,有空的话可以立创打个板,优化一下。

网友:
这个有创意!

网友A:
把二维码贴门口,扫描响铃

网友B:
2022-5-31 23:57 发的贴,楼主哥们是在还有最后三秒的时候成功入围旧物改造活动。这时间掐的,厉害。比电影里的拆炸弹还惊险。

网友:
哈哈哈,这个好有创意。赞

网友C:
这个智能门铃不错,大概多久要换一次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哥们是在还有最后三秒的时候成功入围旧物改造活动。这时间掐的,厉害。比电影里的拆炸弹还惊险。

过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智能门铃不错,大概多久要换一次电池?

按键部分12V电池,1~2年换一次吧。  接受部分使用了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二维码贴门口,扫描响铃

客人来了还以为付钱开门呢。

网友:
创意不错,成本大概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键部分12V电池,1~2年换一次吧。  接受部分使用了电源适配器。

1~2年,这个时间够了!

网友:
楼主有创意,技术也够牛,只是这音量有点儿大吧,一般客户会吓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22-5-31 23:57 发的贴,楼主哥们是在还有最后三秒的时候成功入围旧物改造活动。这时间掐的,厉害。比电影 ...

三分钟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有产业的。

网友F:
这个按键引出的2个触点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按键引出的2个触点是做什么用的?

门外增加了一个按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门外增加了一个按键。

不是把开关整体都放在门外吗?怕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把开关整体都放在门外吗?怕丢?

不是怕丢,而是门是铁门,无线信号被屏蔽了。所以只能通过一根线,把无线发射部分放在门内这一侧。这样信号会好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怕丢,而是门是铁门,无线信号被屏蔽了。所以只能通过一根线,把无线发射部分放在门内这一侧。这样信 ...

原来如此,接收端的位置离门很远吗?感觉如果穿门就不需要无线了呢。

网友:
有段距离,走线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如此,接收端的位置离门很远吗?感觉如果穿门就不需要无线了呢。

有段距离,走线不美观。

网友:
我在门上看到个开关怕不是懵圈哟,铅笔画的铃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