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5V开关芯片有推荐吗?

楼主:
最近用了一款MT3608升压开关芯片,结果发现没法完全断电,EN引脚拉低之后,VOUT还有输出(3.0+V电压),满足不了我现在项目的要求,关于5V升压开关芯片大家都用什么芯片?最好是国产的~

补充:输入为锂电池4.2V,升压到5V,最高电流1A。

网友A:
『EN引脚拉低之后,VOUT还有输出(3.0+V电压)』

估计你换芯片也不能解决问题。

该芯片不工作时,SW引脚为高阻态。此时Vin经L和D仍能传输到Vout。所以该芯片停止工作后Vout端仍有电压。

网友B:
说一下输入电压范围要求,和输出电流要求,要不怎么帮你。

网友C:
5V升压到几V

电流大小说一下

网友C:
1楼说的没法完全断电,

升压芯片EN为低,并不能关断输出电压,

可以理解为EN 是打开升压功能, 不是关断输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N引脚拉低之后,VOUT还有输出(3.0+V电压)』 估计你换芯片也不能解决问题。 该芯片不工作时,SW ...

是的,因为有电感存在,所以即使EN脚拉低,还是有输出的,我实际应用中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在升压IC前加入MOS管,或者升压IC输出LDO那里加一对三极管进行关断输出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输入电压范围要求,和输出电流要求,要不怎么帮你。

单节锂电池4.2V输入,升压到5V,电流最大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升压到几V 电流大小说一下

单节锂电池4.2V输入,升压到5V,电流最大1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因为有电感存在,所以即使EN脚拉低,还是有输出的,我实际应用中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在升压IC前加入MO ...

就是得在前面加个MOS或者三极管控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说的没法完全断电, 升压芯片EN为低,并不能关断输出电压, 可以理解为EN 是打开升压功能, 不是 ...

对的,如果有满足我需求的芯片,我就用相应的芯片。没有只能在升压芯片前面加控制电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单节锂电池4.2V输入,升压到5V,电流最大1A。

用移动电源芯片,顺便也解决了充电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移动电源芯片,顺便也解决了充电问题。

有推荐型号吗?我瞅瞅去。

网友G:
楼主可以考虑后面加个MOS管控制通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考虑后面加个MOS管控制通断吧

是有这个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推荐型号吗?我瞅瞅去。

型号很多,最简单的是 SO-8封装的 IP53xx系列,如IP5305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型号很多,最简单的是 SO-8封装的 IP53xx系列,如IP5305等。

我瞅瞅去

网友:
可以找DC-DC同步升压IC相关品牌型号,国内也有挺多的.

网友:
我瞅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