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龙TL570x-EVM】HDMI报错

楼主:
为了测试QT,准备用HDMI接口接显示。按照用户手册操作了,显示错误:

 我按操作设置:

 然后启动后如现如下错误:

 至此,测评没法进行,技术支持一下。。。。

网友A:
I2C 出了问题, I2C 送出地址信号, 没有对方的应答。显视端(显示器?)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 出了问题, I2C 送出地址信号, 没有对方的应答。显视端(显示器?)换一个试试。

i2c跟hdmi没关系。接上显示器就报错了,显示在其地方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A:
不知你的系统 HDMI 有无 DDC就是 I2C , 控制芯片用 DDC 和 显示器 联系。

你知道, 很多系统设置都在 I2C 上进行。

我看你的系统停在不能设置 芯片的 power mode, 有可能是 I2C 无法通讯。

Log 信息显视 I2C 有错 (当然, log 显视的信息不一定可信)

如果你希望我给意见, 我可以帮你近一步 DEBUG , 如果不愿意, 就此打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系统 HDMI 有无 DDC就是 I2C , 控制芯片用 DDC 和 显示器 联系。 你知道, 很多系统设置 ...

当然好呀,不过我要下班到家才能调试。怎么联系你列。

网友:
对不起, 时间不同, 我现在是晚上 7 点半了。

不过你认为有帮助, 我把我的想法和经验整理一下, 一会发給你参考

网友:
细看你的过程, 你用 terminal 输入了 #boot 的前两步, 第三步 是 冷起动?, 能不能像厂家給的, 用 terminal 发出 boot?

有可能厂家让冷起动作一些活, 再热起动其它设置。

env 已经存入MMC, 你还能 正常boot 吗?

如果能正常boot, 好像你写入的改动不起作用?

我没用过这个板, 好像看你的 log, 有两个 MMC起动,如冷起动用的是 MMC1, 你写入的是 MMC2?

可能是我的奇思异想。

改动 芯片内部 power mode 要不要先解密?

网友:
我粗心了, 你的 log 信息是改动之前的, I2C 错是改前就有。

不过能不能是你插入HDMI 显视器太早, 系统试联系出错, 等你设置 boot 之后再插?

HDMI 支持 hot plug.

网友:
等进了系统之后插也是一样的。多谢你的关心。

网友A:
请试几种情况,进了系统之后已经完成了确认, 说不定认不到 显视器。

当然如第一次成功后, 以后应该没问题。(设置应存入MM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试几种情况,进了系统之后已经完成了确认, 说不定认不到 显视器。 当然如第一次成功后, 以后应 ...

我用默认安装好的emmc,自己安装的也试过了。。

网友:
你能不能输出一个 log file 看清 boot 时的所有 提示, 比较一下设成LCD 时的不同?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 你是在 super user 模式吗? 如权限不够, 也不让你改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 你是在 super user 模式吗? 如权限不够, 也不让你改内部。

root登录,权限应该都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 你是在 super user 模式吗? 如权限不够, 也不让你改内部。

从同事那里借了一台HDMI接口的显示器,通用的HDMI线不行,一定要用他们附带的HDMI线才可以显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跟官方沟通过,他们好象对应用场景一定要按他们的硬件来,才能适用。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他们的HDIM线50cm,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同事那里借了一台HDMI接口的显示器,通用的HDMI线不行,一定要用他们附带的HDMI线才可以显示。也不知道 ...

从你的错误信息上看, 还像是主控和显示器之间的联息出了问题, 如果你发现和HDMI线有关, 可查一下两条HDMI线的第14 脚,这个脚在不同用法时有不同。

当然如你不愿意再花时间, 能用就行了, 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错误信息上看, 还像是主控和显示器之间的联息出了问题, 如果你发现和HDMI线有关, 可查一下两条H ...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注,因为这板子只是所谓的“借用”,后期我可能有更好的板子来适配了。感觉创龙看不上我这小众的开发者,所以,也不会再去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