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反馈用测速电机怎么处理信号

楼主:
我现在用的BLDC是测速电机+霍尔,测速电机信号我是通过一个整流桥后采集电压作为转速信息,但是当转速非常低的时候,测速电机反电动势还没有整流桥二极管的压降高,无法识别转速,那测速电机的信号应该怎么处理利用啊?

网友:
『但是当转速非常低的时候,测速电机反电动势还没有整流桥二极管的压降高,无法识别转速』

看看 “精密整流”。用运放将二极管压降去掉。

网友:
以测速电机输出整流后电压来确定转速,可能不如测量测速电机输出交流电压的频率或周期来得准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