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路径和绝缘类型

楼主:
绝缘路径和绝缘类型

绝缘路径A-a2和绝缘类型DI/RI是什么含义?具体指的什么?百度也没有讲到https://wenku.baidu.com/view/ca13dd5c4b73f242336c5fe6.html

网友A:
人家都告诉你啦

查国标GB9706.1-20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告诉你啦 查国标GB9706.1-2007

没写

网友:
还是没看懂啥含义,哪个知道的

网友B:
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有哪些区别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有哪些区别啊

人手能摸到的导线的外层就可以看做是双重绝缘

加强绝缘比如一般电器产品的塑胶外壳,其实内部已经是双重绝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手能摸到的导线的外层就可以看做是双重绝缘 加强绝缘比如一般电器产品的塑胶外壳,其实内部已经是双 ...

加强绝缘可以理解成多了一个绝缘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