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5. 解决W800有时候连不上网的问题

楼主:
一.前言

        在调试过程中,经常性遇到W800连不上wifi的情况。

        具体现象是联网操作走不到连接路由器的那一步,就算使用了web_player的demo工程也不行。出现这种情况我以为是我板子的硬件出现了问题,但是经过平头哥小二的耐心解答,最终修复了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是知道了这是w800固件出现的问题,刷新了平头哥小二提供的最新固件,再也没出现过连接不上路由器的情况了。

        下面我将解决方案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感谢平头哥小二的耐心解答。2

二. 所需工具

    更新w800的固件需要下面的工具:

        下载CSKY-FlashProgrammer工具,工具链接:https://occ.t-head.cn/community/download?id=4014051462874206208

        w800固件:

        w800烧录算法elf文件:

    上述文件为必须。

三.更新w800固件

        1. RVB2601开发板的JTAG支持调试下载CH2601以及W800,需要切换一下跳线帽。如下图所示:

    2. 开发板上电,打开软件 CSKYFlashProgrammer.exe

            按照如下方式配置,导入w800固件文件

        点击左上角Advance, 加载烧录算法文件,如下图:

       3. 点击"START"开始下载固件,等在下载完成,如下图:

                如果提示下载失败,检查是否是JTAG跳线帽连接的不正确

四. 总结

    按照上述方式更新固件之后,用了一个星期出现过一次连接不上网络的问题,之后再次按照此方式更新了最新固件之后问题解决。

网友:
感谢,终于解决了wifi连不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