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一级放大和多级放大

楼主:
运放的一级放大和多级放大

比如要放大20倍,如果是一级放大,只要比例系数选择20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使用二级放大,就是先放大2倍,再放大10倍!请问在最终倍数一样的情况下,一级放大和多级放大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 信号极性要求,两级反向放大器,最后输出正极性  2. 输入输出要求(阻抗/驱动能力/带宽等),需要采用特定的运放组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 信号极性要求,两级反向放大器,最后输出正极性  2. 输入输出要求(阻抗/驱 ...

1.如果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极性不是只有+吗?

2.阻抗、驱动能力对于一级运放和多级运放 有哪些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如果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极性不是只有+吗?   2.阻抗、驱动能力对于一级运放和多级运放 ...

1. 指的是反相/同相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信号之间的相位关系

2. 有些要求单级运放实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指的是反相/同相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信号之间的相位关系 2. 有些要求单级运放实现不了 ...

输入和输出需要保持反相还是同相?

网友:
当然是看设计需要了....... 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对运放电路没有什么概念,需要找本书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