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ultisim仿真桥式整流遇到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求助!

电路结构如下图图所示:

 当交流电压有效值为30V时,输出波形如下,此时正常:

 当交流电压有效值为40V时,输出波形如下: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上图这种波形,望各位大虾不惜赐教!

网友:
首先,你的测量电路有错。示波器两个通道的 “地线” ,一个联接到V1下端,一个联接到R1下端,已经把D3短路掉。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实际电路中这样短路掉整流桥的一臂,非冒烟不可。

网友:
其次,仿真软件对整流管、晶闸管等这类器件,经常出错,不能当真。

网友:
好滴,谢谢M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