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瑞萨高性能 CPK-RA6M4 开发板 测评】- 创建工程与GPIO控制

楼主:
过去了这么久才来更新,真的很抱歉啊,本来是想5月27号写的,因为我26号才稍微懂了一点点e2 studio怎么使用。结果27号外婆去世了,赶回老家去办丧事直到6月2号才结束。

好了,先说一下这篇测评文章的内容:

  1. 介绍如何在e2 studio上创建一个空白工程;
  2. 简单讲解一下重要的图形配置工具;
  3. 点亮一个LED。

  • 创建一个空白工程

     创建空白工程的过程是相对简单的,只需要简单的几步就能创建成功。

  1. 点击左上角‘文件’选项卡,选择‘新建’--Renesas C/C++ Project--Renesas RA
  2. 然后选中Renesas RA C/C++ Project,点击下一步
  3. 弹出Project Name and Location选择框,在Project name下输入工程的名字,默认使用在软件安装时选择的工作区,然后点击下一步
  4. 弹出Device and Tools Selection选择窗,在Board一栏中选择Custom User Border
  5. 在Device一栏中点击右边的三点标,打开型号选择框,在里面找到 R7FA6M4AF3CFB,设置完后点击下一步
  6.  弹出Project Type Selections选择窗,选择默认的Flat(Non-TrustZone) Project,点击下一步
  7. 弹出Build Artifact and RTOS Selection选择窗,左边是选择创建工程的类型,默认选择Executable就行了,右边选择操作系统,我只是来点一个灯, 可以不用操作系统,然后点击下一步
  8. 弹出Project Template Selection选择窗,选中Bare Metal - Minimal,点击完成,就会开始自动创建工程
  9. 工程创建结束后会弹出是否打开透视图的提示框,勾选记住我的决定,然后点‘打开透视图’
  10. 然后就会在应用窗口中显示如下界面,其中点亮LED暂时只需要关注Clocks、Pins这两个选择卡
  11. 在Clocks选择卡中,因为板载没有外置24M高速晶振,所以在第二列中PLL Src要选择HOCO这个内部高速时钟源,然后调节PLL Div和PLL Mul使PLL为200MHz,顺便先说一下,第五列的这些时钟中,ICLK是系统时钟,是cpu、ram、rom、dmac、dtc的时钟,PCLKA是一些外设和IO的时钟。
  12. 查阅评估板手册可以看到板载用户LED连接的是P106引脚  在Pins选择框中,找到P106引脚,选择后在右侧会打开Pin Configuration设置栏,第一行为名称-給管脚赋予一个名称(必须是英文),第二行是引脚作用提示-最好用英文中文不识别,第三行选择引脚的配置模式-我们要用输出模式所以选择Output mode,然后点击右上角的绿色运行按钮Generate Project Content,弹出确认框点继续,就能自动初始化工程
  13.  在左侧的项目资源管理器中工程目录下,找到src目录下的hal_entry.c文件,这个文件是用户程序的编写位置,我们编写的程序会从void hal_entry(void);这个函数开始运行,在这个函数中插入以下代码就能实现LED翻转,如下图所展示的那样
        g_ioport.p_api->pinWrite(&g_ioport_ctrl, User_LED, BSP_IO_LEVEL_LOW);
        R_BSP_SoftwareDelay(1, BSP_DELAY_UNITS_SECONDS);
        g_ioport.p_api->pinWrite(&g_ioport_ctrl, User_LED, BSP_IO_LEVEL_HIGH);
        R_BSP_SoftwareDelay(1, BSP_DELAY_UNITS_SECONDS);

  14.  编写完代码后点击上方的DeBug图标就能开始仿真,点击运行后就能看到LED在闪烁。点亮LED的测试到此为止,下一篇测试USB-CDC类。
    VID_20220606_01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