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资深的程序人员帮忙 看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vincentc543   @RichSJ   参与回复

请看以下一、二两个函数,请问,当程序执行到(1)处时,此时RTC中断突然发生,会不会 导致 close这个函数执行完毕后 dyjc 并不等于 1190 ,

理由如下:比如 dyjc = 1190这一句在低层要分成4条机器指令来完成,而在这4条指令的第2条刚执行完毕时,RTC中断发生了,此时 MCU 转而去执行 dyjc++相对应的多条机器指令去了,执行完dyjc++相对应的多条机器指令后,再执行  dyjc = 1190 相对应的第3、4条机器指令,因此可能 close()函数执行完毕后, dyjc 最终的值可不是1190,这样分析,对吗?

如果对的话,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谢谢大家。

一、

void  close( void)
    .......

    cs_low_fm = 0;
    dyjc = 1190;    // (1) 处
    .......

二、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RTC中断 每秒执行一次
     .......
    dyjc++;   // (2) 处
    .......

网友:
『因此可能 close()函数执行完毕后, dyjc 最终的值可不是1190,这样分析,对吗?』

对的。有这种可能。

网友A:
只要dyjc这个变量在多处(多个函数里面)被使用,就有这种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dyjc这个变量在多处(多个函数里面)被使用,就有这种可能。

非常感谢。那我们领导的那颗小心脏不得骤停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那我们领导的那颗小心脏不得骤停喽。

这种错误发生的概率非常小,你的定时中断每秒一次,定时中断修改某个变量,而且正好是为这个变量赋值时,才会发生错误。所以,这种错误运行几次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程序也不一定发生,很难检查出来。但它确实是个错误。

网友:
void  close( void)
{

     .......

    //这里关闭rtc中断,

     dyjc = 1190;

   //这里 rtc中断打开。

     .......

}

或者dyjc 伴随一个标记dyjc_write_flag

主程序:

void  close( void)
{

     .......

    dyjc_write_flag =0;

    dyjc = 1190;

    if(dyjc_write_flag ==1)//如果这个时候产生了rtc中断,重新赋值。

   {

        dyjc = 1190;

        dyjc_write_flag =0;

    }

    .......

}

rtc中断里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RTC中断 每秒执行一次
{
     .......

    dyjc_write_flag =1;

    dyjc++;

    .......

}

网友:
damiaa 发表于 2022-6-4 19:33     void  close( void) {      .......      ...

很好的方案, 但第一种有问题, 如正好rtc 中断发生, 关掉中断会丢掉这次中断。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那家的芯片, 我在 ST 芯片里, 用 汇编语言可直接付置给那个地址,避开此问题, 当然会给更新软件代来困难, 要找出绝对地址。

网友:
要改善這問題,用close函數發出dyjc 歸位的旗標.

只在RTC中斷內做dyjc的賦值,應該就沒這問題了

网友:
bool flag=0;

void  close( void)
{
    .......

    cs_low_fm = 0;
    flag=1; //dyjc set value
    .......

}

二、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RTC中断 每秒执行一次
{
     .......
    dyjc++;   // (2) 处

    if(flag){

     dyjc = 1190;    // (1) 处

     flag=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