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计算的问题

楼主:
有红、黄、蓝三种颜色旗子各三面,任取 其中三面,升上旗杆组成纵列信号, 可以有多少种不同的信号?

网友:
『任取其中三面,升上旗杆组成纵列信号』

第一面(假定就是纵列最上面)可以是三种颜色之一。第一面确定后,第二面也可以是三种颜色之一。前两面确定后,第三面仍然可以是三种颜色之一。故第一面的选择有三种,对应第一面的三种之一,第二面也是三种,故第二面的选择是3*3种。依次类推,第三面的选择是3*3*3即27种。

网友:
其实,如果把三种颜色改成二种,那就是二进制。二位二进制数字共2*2个,三位二进制数字共2*2*2个……n位二进制数字共n个2自乘。三种颜色对应三进制。二位三进制数字共3*3个,三位三进制数字共3*3*3个……n位三进制数字共n个3自乘。

网友:
二进制、三进制都说过了,至于十进制,我想,不用再多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