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freertos将接收到的报文内容进行转发

楼主:
请问可以使用原来的canRxCallback()函数进行吗?

还是要使用IQRHandler()中断,使用消息队列。

网友A:
称消息队列 可以在任务与任务间、中断和任务间传递信息

如果你的传递的信息只是在单个任务中间同时接受和发送。没有中断和多任务。就没必要。直接用。

如果你的收发在不同任务中。或者中断和任务间。那就需要。

你上面提到 猜想是用到多任务中了,就需要用消息队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称消息队列 可以在任务与任务间、中断和任务间传递信息 如果你的传递的信息只是在单个任务中间同时接受 ...

非常感谢您

网友:
一般都会用消息队列传出去。一般会把can的处理逻辑 做成一个线程/任务,等在这个消息队列上面。

网友:
主要还是看怎么用,用法不一样,处理方式可能就不一样。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要使用IQRHandler()中断,使用消息队列要使用IQRHandler()中断,使用消息队列要使用IQRHandler()中断,使用消息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