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有什么用呢?好不好学。

楼主:
最近想学下C语言,不知道C语言好不好学,还有学会了能干什么?

网友:
C语言在语言中算一般好学的语言,C语言基本只有在嵌入式会用到。

网友A:
C语言目前排前编程语言的前三位,如果有基础的入门还可以,如果基础不是很扎实,建议云学一下pyth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C语言目前排前编程语言的前三位,如果有基础的入门还可以,如果基础不是很扎实,建议云学一下python。

不建议学python,这个语言对学习c语言没有什么用,而且还会被python糟糕的语法搞晕的。

网友:
看你想做硬件还是做软件。

网友:
C语言主要用于单片机开发,嵌入式开发,操作系统开发,驱动开发,系统应用开发

网友B:
个人愚见:学习任何语言学的是思维方式,c语言作为嵌入式入门更贴近底层,学好会有无穷的收益,在学其他的真的不要太简单了,因为语法只是思路的表达,而编程思想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加油,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愚见:学习任何语言学的是思维方式,c语言作为嵌入式入门更贴近底层,学好会有无穷的收益,在学其他的 ...

谢谢,大佬

网友:
学以致用 == 》关键还是看你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