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B2601驱动MPU6050陀螺仪模块

楼主:
RVB2601驱动MPU6050陀螺仪模块

陀螺仪中4根针脚,VCC,GND,SCL,SDA分别接入RVB2601的3.3,GND,PA8,PA9中

.c代码如下: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drv/iic.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drv/pin.h>

#include <math.h>

#define IIC_IDX 0

static csi_iic_t master_iic;

static aos_timer_t mpu_timer;//定时器

int16_t rawAccX=0,rawAccY=0,rawAccZ=0,rawGyroX=0,rawGyroY=0,rawGyroZ=0;//6项原始数据

float angleX=0, angleY=0, angleZ=0;

float angleAccX=0,angleAccY=0; //由mpu6050_tockn加计算的加速度角度

float gyroX, gyroY, gyroZ;

//float gyroXoffset=0,gyroYoffset=0,gyroZoffset=0;

int iic_init(void)

{

csi_error_t ret;

csi_pin_set_mux(PA8, PA8_IIC0_SCL);

csi_pin_set_mux(PA9, PA9_IIC0_SDA);

ret = csi_iic_init(&master_iic, IIC_IDX);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initialize error\n");

return -1;

}

/* config iic master mode */

ret = csi_iic_mode(&master_iic, IIC_MODE_MASTER);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set_mode error\n");

return -1;

}

/* config iic 7bit address mode */

ret = csi_iic_addr_mode(&master_iic, IIC_ADDRESS_7BIT);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set_addr_mode error\n");

return -1;

}

/* config iic standard/fast speed*/

ret = csi_iic_speed(&master_iic, IIC_BUS_SPEED_FAST);//IIC_BUS_SPEED_STANDARD);

if (ret != CSI_OK) {

printf("csi_iic_set_speed error\n");

return -1;

}

return 0;

}

//写寄存器

void MPU6050_WriteReg(uint8_t REG_Address, uint8_t REG_data)

{

uint8_t buf[2];

buf[0]=REG_Address;

buf[1]=REG_data;

csi_iic_master_send(&master_iic, SLAVE_ADDR, buf, 2, 100);

}

//读寄存器

void MPU6050_ReadReg(uint8_t REG_Address)

{

uint8_t buf;

buf=REG_Address;

csi_iic_master_send(&master_iic, SLAVE_ADDR, &buf, 1, 100);

}

//读数据

int16_t MPU6050_ReadData(uint8_t REG_Address)

{

uint8_t H,L;

uint8_t buf[2]={0,0};

MPU6050_ReadReg(REG_Address);

csi_iic_master_receive(&master_iic, SLAVE_ADDR, buf, 2, 100);

H=buf[0];

L=buf[1];

return (H<<8)|L;

void MPU6050_Get_Data()

{

float accX, accY, accZ;

// float homeAccX,homeAccY;

//6项原始数据

rawAccX = MPU6050_ReadData(ACCEL_XOUT_H);

rawAccY = MPU6050_ReadData(ACCEL_YOUT_H);

rawAccZ = MPU6050_ReadData(ACCEL_ZOUT_H);

rawGyroX = MPU6050_ReadData(GYRO_XOUT_H);

rawGyroY = MPU6050_ReadData(GYRO_YOUT_H);

rawGyroZ = MPU6050_ReadData(GYRO_ZOUT_H);

//计算重力加速度的g数

accX = ((float)rawAccX) / 16384.0;//+-2g,65536/4=16384

accY = ((float)rawAccY) / 16384.0;

accZ = ((float)rawAccZ) / 16384.0;

//角速度

gyroX = ((float)rawGyroX) / 65.536;//+-500

gyroY = ((float)rawGyroY) / 65.536;

gyroZ = ((float)rawGyroZ) / 65.536;

//由重力加速度计算X、Y轴的角度,tockn库

angleAccX = atan2(accY, accZ + abs(accX)) * RAD_TO_DEG;//360 / 2.0 / PI;

angleAccY = -atan2(accX, accZ + abs(accY)) * RAD_TO_DEG;

//angleAccY += MPU_OFFSET_Y;

angleAccY += 1.15;//此参数为陀镙仪固定在小车上的角度物理误差,根据经验调整

// gyroX -= gyroXoffset;

// gyroY -= gyroYoffset;

// gyroZ -= gyroZoffset;

// //平衡小车之家的融合算法

// homeAccX = 0;

// homeAccY = -atan2((float)rawAccX, (float)rawAccZ) * RAD_TO_DEG;

// homeAccY+=MPU_OFFSET_Y;

// homeX = 0.02 * homeAccX + 0.98 * (homeX + gyroX * 0.01);

// homeY = 0.02 * homeAccY + 0.98 * (homeY + gyroY * 0.01);

//tockn库角度融合算法,上次的角度+10ms的角速度占98%,本次的角度占2%

angleX = (0.98f * (angleX + gyroX * 0.01)) + (0.02f * angleAccX);

angleY = (0.98f * (angleY + gyroY * 0.01)) + (0.02f * angleAccY);

angleZ = gyroZ*0.01;

//定时器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timer_mpu6050(void *arg1, void* arg2)

{

MPU6050_Get_Data();

//pid_car();

static int t=0;

t++;

t%=10;

if(t==0){

printf("%12f,%12f,%12f\r\n",angleX,angleY,angleZ);

}

}

void mpu6050_init()

iic_init();//初始化iic总线

MPU6050_WriteReg(SMPLRT_DIV, 0x00); //陀螺仪125hz

MPU6050_WriteReg(CONFIG, 0x00); //21HZ滤波 延时A8.5ms G8.3ms 此处取值应相当注意,延时与系统周期相近为宜

MPU6050_WriteReg(GYRO_CONFIG, 0x08); //陀螺仪 0x00为+-250 0x08为+-500 0x10为+-1000 0x18为+-2000度

MPU6050_WriteReg(ACCEL_CONFIG, 0x00);//加速度 0x00为+-2g 0x08为+-4g 0x10为+-8g 0x18为+-16g

MPU6050_WriteReg(PWR_MGMT_1, 0x01); //解除休眠状态

aos_timer_new(&mpu_timer, timer_mpu6050, NULL, 10, 1);//10ms定时器

.h文件的代码如下:

#ifndef _MPU6050_H_

#define _MPU6050_H_

#include <stdio.h>

#define PI 3.141593

#define RAD_TO_DEG 57.295779513082320876798154814105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bit3 bit4为量程调节 0:+-250度/s 1:+=500 2:+-1000 3:+-2000度

//0x00为+-250 0x08为+-500 0x10为+-1000 0x18为+-2000度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 存储最近的X轴、Y轴、Z轴加速度感应器的测量值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 存储的最近温度传感器的测量值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 存储最近的X轴、Y轴、Z轴角速度感应器的测量值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_ADDR 0x68

#define SLAVE_ADDRWT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0x68<<1)表示写

#define SLAVE_ADDRRD 0xD1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0x68<<1)|1表示读

extern int16_t rawAccX,rawAccY,rawAccZ,rawGyroX,rawGyroY,rawGyroZ;//6项原始数据

extern float angleX, angleY, angleZ;//+-90.0

extern float gyroX, gyroY, gyroZ;//+-500

void mpu6050_init();

void MPU6050_Get_Data();

#endif

主函数中调用mpu6050_init();即可

这样,你的串口调试助手中会不断的打印出陀螺仪的角度了。。。

当然也可以打印到OLED屏中,用曲线的形式

728fd92fe466af5cfe8033cc689ba53c

网友A:
这个呆以玩一下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呆以玩一下子哦。

想不到见到一个打五笔的人,,,

网友B:
你好,能否提供一下驱动案例,这上面的代码还不能驱动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否提供一下驱动案例,这上面的代码还不能驱动成功。

上面的代码,是要到主函数中调用

mpu6050_init();

还有线要连对,中途连线的话要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