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10评测]通信USART配置和ECHO例程

楼主:
最近时间比较紧张,先搞定串口通信程序。本次实现的串口通信程序,RX为异步发送,TX为接收端,通过中断实现。为了验证串口收发功能的正常运行,使用ECHO来验证模块工作。

串口初始化的过程可以划分成三个步骤:

  • 使能时钟

  • 设置串口的参数

  • 使能串口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USART0
     usart_clock_enable(USART0);

     gpio_mode_set(GPIOB,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GPIO_PIN_6); // TX
     gpio_af_set(GPIOB,GPIO_AF_1,GPIO_PIN_6); // TX
     gpio_mode_set(GPIOB,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GPIO_PIN_7); // RX
     gpio_af_set(GPIOB,GPIO_AF_1,GPIO_PIN_7); // RX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15200); // baudrate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USART_PM_NONE); // parity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USART_WL_8BIT); // word length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USART_STB_1BIT); // stop bit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USART_TRANSMIT_ENABLE); // Setup TX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USART_RECEIVE_ENABLE); // Setup RX
     usart_data_first_config(USART0,USART_MSBF_LSB); // LSB
     usart_receiver_timeout_enable(USART0); // receiver timeout
     usart_receiver_timeout_threshold_config(USART0,0x0000FFFF);

     usart_enable(USART0);

USART的接收、发送的DMA可以通过下面的程序实现:

 // USART RX INT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USART_INT_RBNE);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2U, 2U); // GPIO A0 -> EXTI 0

     // USART RX DMA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0,USART_DENT_ENABLE);
     dma_usart_rx.periph_addr = USART0;
     dma_usart_rx.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 1 byte
     dma_usart_rx.memory_addr = (uint32_t)(usart_rx);
     dma_usart_rx.memory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 1 byte
     dma_usart_rx.memory_inc = (uint8_t)DMA_MEMORY_INCREASE_DISABLE;
     dma_usart_rx.number = RX_BUFFER_LEN; // buffer size
     dma_usart_rx.priority = (uint32_t)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DMA_CH1, &dma_usart_rx);
     dma_transfer_direction_config(DMA_CH1,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1);

测试的时候,编写了一个可以实现发送的例程:

 void print(const char* p_fmt, ...)
 {
     //char str[TX_BUFFER_LEN];
     uint8_t len;
     int i;

 #if 0
     va_list vArgs;
     va_start(vArgs, p_fmt);
     vsprintf((char*)str, (char const*)p_fmt, vArgs); // This function haven't been realized.
     va_end(vArgs);
 #endif

     len = strlen(p_fmt);

     for(i=0;i<len;++i)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TBE) != SET)
         {
             int temp_delay = 0;
             if(temp_delay < TX_MAX_DELAY)
                 ++temp_delay;
             else
                 break;
         }
         USART_TDATA(USART0) = (USART_TDATA_TDATA & p_fmt);
     }

     return ;
 }

结果发现函数vsprintf并没有被实现,所以只是暂时滥竽充数了一下。

实现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功能:

 // Loop
 static uint32_t loop_index = 0;

     if(loop_index == 0)
     {
         print("Main Loop is running!\r\n");
         loop_index = 0x2FFFF;
     }
     else
     {
             loop_index -= 1;
     }

实现了一个简单的ECHO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USART_INT_FLAG_RBNE) == SET)
     {
         // React receive message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TBE) != SET)
         {
             static unsigned int temp_delay = 0;
             if(temp_delay < TX_MAX_DELAY)
                 ++temp_delay;
             else
                 break;
         }
         USART_TDATA(USART0) = (USART_TDATA_TDATA & (USART_RDATA(USART0))); // 反手送出去同时消除标志位
     }
 }

下次作为压轴调试SVPWM的调制器。

网友:
赶着交作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