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上电工作异常

楼主:
一个自锁电路,IN_MOtor_Current_DET输入到MCU,OVC_Protect来自采样的电压,VDD是5V。上电后,不贴Q503,测Q503焊盘4,5,6脚都是5V,1,2,3脚都是0V;贴上Q503后,6脚测试为0.12V,5脚测试为4.2V,4脚为5V;2脚为0.67V;

在没有信号输入时就导致了过压保护电路的自锁状态,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网友:
你说OVC_Protect 和 OUT_EN_Motor_Current_DET都是输入,这两端有没有接任何线路?

1. 没接任何线路, 可能是MOSFET Gate 电荷累集, 造成电压上升, 造成DS 导通, 早期 MOSFET 设计都要在 Gate 前加以个 100K 左右电阻到地,构成漏电流回路, 避免伤害 MOSFET。这种情况下, 当接入其它电路到OUT_EN_Motor_Current_DET, 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OUT_EN_Motor_Current_DET 或高或低, 都能控制。

2. 有联接线路, 量一下R518, R517 电压, 可能给出线索。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器件管脚弄反了,可以仔细查查器件的管脚定义

网友:
Q503右边那个三极管吧。估计是3腿有电过来。断开R513测一下。

网友:
R506/R514分压2.5V后给R513,如果此时Q504处于关闭状态则Q503左侧是导通状态,下拉的1K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