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掌上游戏机(番外-01)文件转为数组的python程序

楼主:
发现需要把文件转为数组,于是写了几行python,分享一下:

def f2s(f):
	h=open(f,"rb")
	a = h.read()
	h.close()
	i=1
	h=open(f+".c","wb")
	h.write("const unsigned char _data_mp3[] = {\r\n")
	for c in a:
		if i%12==1 :
			h.write("\t")
		h.write("0x%02x,"%ord(c))
		if i%12==0 :
			h.write("\r\n")
		i=i+1
	h.write("};\r\n")
	h.write("const unsigned int _data_mp3_len = %d;\r\n"%len(a))
	h.close()

用法:

f2s(r"d:\w.mp3")

输出:在相同位置输出d:\w.mp3.c 。

网友A:
谢谢分享

就是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把文件转为数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就是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把文件转为数组呢

比如MP3文件,是可以用数组的形式烧进ic里的。yoc的av里有一个player组件,可以把数组指针和数组长度传给它去播放。

网友:
天数一般啊,一日千里,加油吧,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