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7762 集成正负LDO的电荷泵

楼主:
前段时间用了LM27762这个芯片,电荷泵,集成正负LDO,可以输出比较低纹波的正负电源轨,最重要的是面积小。,用这个做了一个3.75V输入,正负3.3V输出的板子,但是东西做出来有批量问题,部分设备负压电路在输入和正输出迪压差超过0.35V且负电源负载超过5mA的时候负电源就没办法启动,这个时候断开负电源或者减小输入电源电压到3.7V就能正常启动,启动后带载正常(最大负载20mA)。

加焊芯片后问题消失,很迷。。。。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呀。

另外我记得看到过和这个LM27762类似的芯片,但是忘记,有没有更多类似功能的芯片呢?

网友:
从现象上看,感觉像是虚焊。虚焊导致虚焊处电阻变大,所以接上电源负载电流上不去。

有可能是芯片太小,贴片厂的贴片机精度不行,导致芯片虚焊。建议找大厂去进行贴片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