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大暴雨就面临时不时断网的我

楼主:
报个坐标,福州乡下的一个小县城下的一个小嘎达镇。。。。每逢大暴雨天气,网络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宽带网络这样,手机信号也这样。让人非常恼火。。

搞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子,城里都没这么严重啊,谁能来给我讲讲,宽带信号,手机信号受哪些影响,我这信号这么不好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
天气不太可能影响光纤带宽。

怀疑是大雨天,大家都宅家看智能电视,把小镇的入口带宽占满了。

网友:
手机信号可以理解,下雨影响无线信号质量。

宽带的话,是不是因为通信线埋得不够深,导致下雨时被干扰(雨水不停的滴下,砸到宽带线),纯纯的个人猜想。

网友A:
光纤的传输中有“信号中继”,如果由于下雨可能是中继的设备电力供应不足造成的,农村地区的电力很多的时候会受天气的影响。有些地区的机房是太阳能的,还有的设计有避雷设备,这些设备有些是智能的,出现雷雨天气时会自动关闭设备一段时间,虽然光纤不怕雷,但是中继设备怕雷电。还有供电变压器,上面也有避雷设备,出现雷雨也会出现电力中断。

网友B:
移动运营商和宽带网络是同一家运营商的么?

网友B:
对于传统有线网络,南方大暴雨时可能会导致一些机柜和线槽严重受潮甚至被水淹,进而因绝缘强度下降以及介质损耗的原因导致信号被旁路衰减,于是信噪比下降,误码率上升,等效传输率自然就下降。不过,对于光纤系统和无线电系统是不存在受潮、水淹的旁路衰减问题的,雨也不会对厘米波以及更长波长的无线信号造成显著影响,只会影响到毫米波,而毫米波目前国内没有开通移动信号服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移动运营商和宽带网络是同一家运营商的么?

两个手机号一个是电信的一个是移动的。宽带是电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传统有线网络,南方大暴雨时可能会导致一些机柜和线槽严重受潮甚至被水淹,进而因绝缘强度下降以及介质 ...

乡下好几年前就已经都换成光纤了。我理解里这样应该是受天气影响会变小,所以很困惑为什么大暴雨的时候网络怎么会总是断断续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纤的传输中有“信号中继”,如果由于下雨可能是中继的设备电力供应不足造成的,农村地区的电力 ...

原来如此。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点理解了。所以大暴雨的天气,经常断断续续的没网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手机号一个是电信的一个是移动的。宽带是电信的

如果不同运营商的不同网络平台都出现速率下降问题,首要怀疑的是用户流量增加,超出网络负载能力所致。一般运营商在布设基站、数据汇流设备时会考虑当地的数据流量均值,通常都是满足均值并留取适当余量,这样的设备投入费用最低,网络带宽利用率较高,但遇到突发数据量增加则会导致网络拥塞,极限时甚至会导致网络崩溃。一般小地方或有些老社区容易遇到此类问题,我曾经就遇到过,家人反复投诉了多年没解决问题。我找到维护班负责人,声称自己是华为用户网工程师,要他去增加社区汇接设备的带宽(局端管理计算机上设置一下即可),从此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点理解了。所以大暴雨的天气,经常断断续续的没网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电力供应出现问题导致的网络拥塞是非常罕见的,现代通讯系统的电源都是双组甚至多组热备份的,甚至有后备电池,防雷设计也是必须充分考虑的,除非遇到极端灾害情况导致大面积设备被破坏,否则根本不会出现雷雨天就时断时续的现象,这实在太小看华为、中兴之类的电信供应商的设计人员了,同时也太小看运营商的设计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同运营商的不同网络平台都出现速率下降问题,首要怀疑的是用户流量增加,超出网络负载能力所致。一 ...

这个有印象,记得你以前在坛子里提过。

网友:
再补充一点:如果是电力供应或雷击导致设备罢工,应该立刻就能看到网络信号丢失(手机、光纤猫上都有指示),而汇接甚至骨干网络出问题,更会导致下游大面积终端无法工作,那根本就不是时断时续的问题了,网络会直接瘫痪,机房里报警声都响成一片了,立马就会上网络整改工程,此类现象反而不会反复上演。

网友:
如果是狂风骤雨,我觉得八成是信号被刮跑了,你琢磨琢磨你逆着风能跑的快吗?淋了雨能跑快吗?(手动狗头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