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

楼主:
电流采样

负载电流是瞬间的,≤90mA,频率2-100HZ,属于低频脉冲电流,单片机3.3V供电。

问题:电流采样电阻R9、放大比例(1+R12/R7用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
坐等大佬出现,我也顺例学习学习。

网友A:
如果電源是用3.3V, 負載電流<90mA

我的作法是讓90mA時能放大最大刻度到3V左右. 準確度會比最大刻度1.665V高

3/(0.09x0.5)=67  放大67倍接近3V

放大倍率帶入公式:

R7=預設1K

67=1+(R12/R7)  ,R7=1K, R12=66K

网友:
采样电阻R16

网友:
这个还和单片机ADC的参考电压有关,参考电压不一定就是电源电压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几十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源是用3.3V, 負載電流<90mA 我的作法是讓90mA時能放大最大刻度到3V左右. 準確度會比最大刻度1.6 ...

R7=預設1K----这个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放大倍率是電阻比率的算式,1K只是落在mA 電流等級, 算是中等的配法而已.

當然也能用10K ohm,100Kohm, 但是要避免負載效應,阻抗會失真造成放大率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源是用3.3V, 負載電流<90mA 我的作法是讓90mA時能放大最大刻度到3V左右. 準確度會比最大刻度1.6 ...

这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率是電阻比率的算式,1K只是落在mA 電流等級, 算是中等的配法而已. 當然也能用10K ohm,100Kohm, 但 ...

怎么去衡量负载效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去衡量负载效应呢

那要先知道線路阻抗,假如原本線路是10K. 那你加上的阻抗如果也是10K ohm. 那會發生10k並聯10K等於5K的現象. 影響50%阻抗.

假如原本線路是10K. 那你加上的阻抗如果是200K ohm. 那會發生10k並聯200K等於9.52K的現象.

所以要減少負載效應至少要使用大於20倍的阻抗才能控制落在5%內的誤差範圍.

這是並聯阻抗負載效應,串聯的阻抗負載效應也是相同道理. 算法用串連方式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