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配置串口1 UART1输出

楼主:
项目中要用到串口输入输出,翻了下论坛竟然没有一篇写配置串口1的,只能自己写了。

仅仅写个测试程序,能让串口1输出数据就行。

根据原理图

PA28是串口一的TX

现在写个程序,让串口一输出数据,CDK的串口接收并显示在串口助手中。

实物这样接线,拔掉跳线帽之后,串口就不能接收到日志信息了。

在board_yoc_init初始化函数中增加串口1的初始化函数。

void board_yoc_init(void)
{
    board_init();
    event_service_init(NULL);
    console_init(CONSOLE_UART_IDX, 115200, 512);
	uart1_init();
    ulog_init();
    aos_set_log_level(AOS_LL_DEBUG);

    int ret = partition_init();
    if (ret <= 0) {
        LOGE(TAG, "partition init failed");
    } else {
        LOGI(TAG, "find %d partitions", ret);
    }

    aos_kv_init("kv");
    snd_card_alkaid_register(NULL);
    network_init();

    board_cli_init();
}

仿照串口0的函数,增加的串口1的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1_init(void)
{
    int rc;
	csi_pin_set_mux(PA28, PA28_UART1_TX);
	csi_pin_set_mux(PA27, PA27_UART1_RX);
    aos_mutex_new(&g_console_mutex_handle1);

    _uart1.port                = TEST_USART_IDX;
    _uart1.config.baud_rate    = 115200;
    _uart1.config.mode         = MODE_TX_RX;
    _uart1.config.flow_control = FLOW_CONTROL_DISABLED;
    _uart1.config.stop_bits    = STOP_BITS_1;
    _uart1.config.parity       = NO_PARITY;
    _uart1.config.data_width   = DATA_WIDTH_8BIT;

    rc = hal_uart_init(&_uart1);
    if (rc == 0) {
        g_console_handle1 = &_uart1;
        g_console_buf_size1 = 512;
    }
}

在main函数中增加一个任务,定时调用串口1发送函数

void uart1_send_data(void)
{

	hal_uart_send(&_uart1, "ssk\r\n", 5, AOS_WAIT_FOREVER);
	 LOGD(TAG, "Send at cmd1 ok\r\n");
}

实现了定时从串口1打印数据,串口1的TX直接接到了CP2012的RX脚,因此会在串口窗口中显示。

仅仅一个小测试,代码写的不是很严谨,仅供有需要使用串口1的同学参考。

网友A:
日志输出不就是串口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志输出不就是串口1吗?

那是串口0

网友A:
我原来配置串口1以后,就烧不进程序了,不知道你的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配置串口1以后,就烧不进程序了,不知道你的还好?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