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ESP32 到底能不能设置 I2C 管脚

楼主:
还是只能用默认管脚。

谢谢。

学习

网友:
可以设置

网友:
可以 程序里定义一下就行。 esp32有些管脚是可以自定义的。

网友:
可以随意设置管脚,除了一些已经被用的管脚。

网友:
设置 I2C 管脚 这些手册没说明?

网友:
看你是硬件,还是软件模拟,硬件的话,要看看管脚是不是可以复用,具体情况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