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的作用

楼主:
如下图,VREF10为10V电压,前级用比较器,后级用运放,输出不知道是什么信号,象这种电路应该怎么分析?请大神指点

网友:
U1A开环,U1B开环;U1B的输出反馈到U1A的同相输入端,构成一个大的负反馈。

U1A的反相输入端是这个大反馈放大器的输入端,有两个电阻分压到4.7V左右,所以U1B的输出应该也是4.7V左右。

具体功能要根据它们在整个电路中的位置确定。

网友:
这二个不是一个IC,一个是比较器,一个运放,这个电路不与其它电路相连,就想知道输出会是什么信号,后级还有电容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