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规格参数

楼主:
MOS规格参数

以下数据手册参数哪个可以反应出MOS是高速管还是低速管?高速管或者低速管有什么界定标准?

网友:
以下数据手册参数,,,

在哪里

网友A:
基本上是一些与时间有关的参数,如 开关时间,上升下降时间,二极管恢复时间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一些与时间有关的参数,如 开关时间,上升下降时间,二极管恢复时间等等

具体是根据哪个参数来判断MOS是高速管还是低速管

网友:
MOS管可以了解下扬杰和MDD的,口碑还算是可以的,交期快,封装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