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或其他编译环境有没有 可以帮忙 检查 有没有 if ( a=1) 这种错误的插件或功能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vincentc543   @RichSJ   参与回复

KEIL或其他编译环境有没有  可以帮忙 检查 有没有 if ( a=1)  这种错误的插件或功能,当然  这种错误写法 肯定不只  if ( a=1) 还可能是 if ( aaa=1)  、if ( xx=1)  、 if ( ekwks=1)  等诸如此类的形式

网友:
字符串匹配搜索。

网友:
好像本来就有警告吧

网友:
你可以嘗試用cppcheck 這套檢查軟體看看.

應該可以檢查出來

网友:
keil不报错,但是有警告。。。

网友:
一般会给出警告,比如 Keil C51: warning C276: constant in condition expression

因为这并不是个语法错误,只是警告,Build会继续完成

网友:
if (1==a)

比较:比较的话右值(这里是常量1)可以出现在左边。

赋值:右值可以出现在赋值号的右边,但不能出现在赋值号的左边。1这个常量是右值

if (1=a) c编译器会给你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