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萌新的学习之路。。。每年不定时更新

楼主: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电子萌新的学习之路,希望大家的观看的同时,可以把对我讲的有问题的地方列举出来,多谢~~

咳咳,总得来说,在公司帮助工程师们画PCB后,我会看着原理图。。。。9分阿巴阿巴,1分啊?!为什么这么接。,然后想工程师傅提出问题。以下是一个简化的一部分电路模块。额。。应该没接错(原理图不在身边)

咳,总的来说C?就是一个USB端口上电后Q?会导通,然后唤醒单片机(大概。。因为单片机上有一个WAKE) 。

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工程师傅说Q?只会导通一次,所以这个线路只是启一个单片机唤醒作用。。。大概

那我的问题就来了!

我:这个C1应该会充电吧!,那充放电。。高低高低的怎么会只导通一次呢?

工程师傅:不会滴~这个是一个耦合电容,等USB端口突然给了一个电压后,C1两边电压就为零啦。

我:啊?可是电容会充电啊!

工程师傅:哎!不会哒!

我:啊?可是电容会充电啊!

工程师傅:不会的,电流不会往那边流的。

我:啊?可是电容会充电啊!

工程师傅:要不你搭一个看看!

我:哦哦!

然后~~~~就有了一个由电容和LED组成的电路完成了!

LED:我lian。。。。。灭了

啪。。没反应。。。

啪啪啪。

突然灵光一闪。。。找人问问。。

某同学:啊,这个这个嗯!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哎,我突然灵光一闪!真相只有一个!!!!!!!

刚刚搭上电源时,对电容来讲就是一个高电平,所以LED灯会亮那么一下下!然后104的电容瞬间充满,电容引脚两边的电压和电源电压相抵消,同时电容因为放不了点两边电压相等所以LED灯导通不了,所以!!!!!LED不亮!!!,并且随着我们对电容的充电放电以后,彻底get这个。。。非常简单的原因

同时我们又对LED灯反方向并联了一个LED灯,等电容充满后,我们在把电容正和LED的正and负相连,电容放电相当于电源,其中一盏LED灯亮起。好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下班回家!

这之后我的思考:

所以。。这就是耦合电容嘛、所以。。。C1和C2又是何种作用呢???R3.。。额又是干啥的呢

后记and笔记:

实际搭上电路后,有很多灵感喷涌而来。啊!!要多搭电路啊~

网友A:
好玩是好玩,注意LED要限流,否则只能亮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玩是好玩,注意LED要限流,否则只能亮一次

哎,你这么一说,因为我想试试在电容充满电的时候,再给一个超高的电压LED还会不会亮,给了个25V的电压嘿,LED亮了一下还能用,当然电容耐压是完全够的。可能是我那稳压电源限在1A吧。。。LED完全不会坏

网友:
点赞好评,这个帖子很新

网友:
好的。。。又是画完板子,划水的一个下午。。此时我不禁的想到一个问题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那那。。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芯片上面串了一个10R的电阻。。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因为芯片的正极跟电机连在一起,那么这个电阻的作用多半是由于电机会引起像小毛刺一样的干扰,从而使芯片工作不正常的原因,需要电阻来稳定或者吸收这点小毛刺,顺便限流啥的。

结果深入的问了问组长为什么要这个电阻,然后组长就跟我说:这不是小毛刺的原因,这是因为电机的功率太高,会引起电路的波动,而且还要防止电机的瞬态电压?电流?,所以需要一个小电阻来隔离他们两端,从而使芯片能够正常工作。。大概我理解的就是这样,听完以后我大受震撼。

然后转念一想,我对电机的瞬态电流?电压?一个概念都不懂。网上一搜,脑子一懵,反正大概应该是说有一瞬间的电压电流会很大所以要那么一个电阻起一个隔离作用。。嗯嗯嗯,几百上千V?假的吧! 要这么个说,那MOS管不早就炸了???我表示不能理解。。大家有什么想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