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SPI 重上电后CLK时钟信号IO没输出,仿真正常。

楼主:
问题:GD32F303 SPI 重上电后CLK时钟信号IO没输出,仿真正常。

我的配置如如下:使用SPI0  ,IO重映射

图1这是仿真运行时的正常的时序

图2 重新上电后SCLK信号没了

网友A:
数据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信号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默认是什么模式, 试一下设置到 Master 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默认是什么模式, 试一下设置到 Master 模式

确认是配成Master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默认是什么模式, 试一下设置到 Master 模式

发送现在是直接赋值语句发送的,DMA也没有使用了,情况也是一样,DEBUG正常,重上电时钟IO就没输出了,数据IO口还是有的,会不会是一个芯片的坑?

网友:
你用 PB3,4,5,9 作SPI0, 我查器件手册, 是PA3,4,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配成Master模式的

你用 PB3,4,5,9 作SPI0, 我查器件手册, 是PA3,4,6,7.?

网友:
你用的什么封装?64 ,100,144 PIN?

网友B:
我查到的PB3 属于SPI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查到的PB3 属于SPI2。

48PIN的!用的重映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PIN的!用的重映射

我看的应该是 3,4,5,7, 你用的 3,4,5,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的应该是 3,4,5,7, 你用的 3,4,5,9?

我这个应用是NESS 片选CS信号是软件来拉高拉低的,理论上说它是可以选用任意同意IO的,所以PB7和PB9都行!

网友B:
当然也奇怪, PB3 是 clock , 和你定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也奇怪, PB3 是 clock , 和你定的一样。

感觉是芯片的一个坑(个人观点),我刚才用GD32F103试了也是一样,可能是重映射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愿意, 可看一下 寄存器 0x4001 3000 - 0x4001 33FF 细节,

网友B:
可以查这个 Bit 设了没有

Cs 用GPIO 当然可以, 不过不在芯片定义的模块中, 不知以后有没有 时序问题, 当然如芯片不能用, 说什么都没用,

对不住我没看到 PB3 rem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这个 Bit 设了没有 Cs 用GPIO 当然可以, 不过不在芯片定义的模块中, 不知以后有没有 时序问 ...

配置应该没问题的,SPI remap使能了,CS配成软件控制(4楼图)

因为Debug是正常的,重上电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这个 Bit 设了没有 Cs 用GPIO 当然可以, 不过不在芯片定义的模块中, 不知以后有没有 时序问 ...

解决了! 兄弟

请看:

添加了SWD _JTAG的 IO 重映射配置,把JTAG禁止,只使用SWD仿真引脚

手册的说明如下图

估计是芯片重新上电后PB3默认是用作JTAG的连接功能的......要先禁了,不然怎么弄都起不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兄弟 请看: 添加了SWD _JTAG的 IO 重映射配置,把JTAG禁止,只使用SWD仿真引脚 ...

看来包含JTAG功能是的引脚还是要谨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