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F1-4是什么?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vincentc543   @RichSJ   参与回复

请问在一个资料中,如下图所示,F1-4是什么,

网友:
『在一个资料中,如下图所示,F1-4是什么』

显然应该在 “一个资料” 里面,到前文或者后文中寻找。

网友:
这个只能看器件手册才能知道。

网友:
新任版主,不请自来。看起来1.7 3.4 6.8 13.6 都是倍频,大胆猜测是F1/F2/F3/F4缩写,或者上图中某个输入路径中点位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