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线电路仿真工具YYDS

楼主:
今天的主角是:scratchhttp://scratch.trtos.com/circuitjs.html
更轻量化,上手更容易,是一个在线的电路仿真工具。
里面有一些现成的电路,可以直接点击,进行仿真学习,看了一下,还是挺丰富的。

比如低通滤波器。

二极管限幅电路。

积分器电路等等。

里面的示波器,波形可以做一些堆叠合并,查看起来比较方便的。

也可以自己画,里面的元件可能不是很全,但基本的应该都有的了,也可以配置元器件的参数。

看上图,工具栏其实也就6个,功能很少,拿到也就上手了。

其中有一点比较好,仿真的电路可以导出URL链接,然后分享给别人,交流起来就很方便。

网友:
动画效果不错

网友A:
通过这个动图可以更容易看出电流走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这个动图可以更容易看出电流走向~

如果学习的时候能够配上类似软件,可以加深理解,会有很多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学习的时候能够配上类似软件,可以加深理解,会有很多帮助。

是啊,主要这个工具免费,自己学习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C:
嗯嗯 在线仿真TI 的TINA 也算是神器之一,

网友D:
这个很形象,学习起来比较简单,有软件下载下来模拟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形象,学习起来比较简单,有软件下载下来模拟就更好了。

我觉得还是网页版的好,还可以出系列教程,直接分享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 在线仿真TI 的TINA 也算是神器之一,

我瞅瞅去~

网友:
去吧,目前链接还是有效的~

网友E:
为什么我点链接显示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点链接显示错误了

好像链接已经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