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阻放大电路,光电二极管可接收的最大光功率的疑问

楼主:
下图2是一个跨阻放大电路,现要用图1的公式计算光电二极管可接收的最大光功率,现有以下疑问:

1. 下图1公式中的RL是不是就是指图2中的反馈电阻Rf;

2. VBi,接触电压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大佬解答,谢谢!

                                        图1

                                                                 图2

网友:
Vbi, 偏置电压吧,图好像与文中公式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