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2S1210应用时发现的LDO问题

楼主:
在使用AD2S1210时,发现前面的LDO ,型号为SPX1117-5.0V很热,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个电流不会很大,LDO输入12V,计算消耗的功率很小,太热很奇怪

于是有找了以前一个D2PAK封装U78L05通过跳线供电

于是有找了以前一个D2PAK封装U78L05通过跳线供电

电流A处是6位半的台式万用表,电流测试出来竟然有120mA,更加奇怪的是拿一个手持式普通万用表直流电压40V档位,测试A点和1处的地,查看7805输出,电压会掉到3V多,台式表上的电流一下子掉到30多毫安,松开又恢复。在测试A和2处地,B和2处地,电压正常的5V,不会产生影响。

这种现象产生原因是什么?已仔细检查过跳线焊接,没有问题。

顺道吐槽下,ADI的技术支持论坛真的难去!!!!

网友A:
这个7805在哪个位置

LDO是SPX1117-5.0V,已经是输出5V了

网友A:
输入12V降到5V,压差已经不小了

“这个电流不会很大”,不会很大是多大,负载电流到底是多少A

发热很正常,要加散热器

很热就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7805在哪个位置 LDO是SPX1117-5.0V,已经是输出5V了

可能我的表述有问题,我的LDO是SPX1117-3.3,这个是SOD223封装,又在板子边上,所以找了块其它板子,就焊了一个7805,这个是D2PAK很大,线跳回原先的板子,才能通过万用表测试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12V降到5V,压差已经不小了 “这个电流不会很大”,不会很大是多大,负载电流到底是多少A ...

这个地方芯片上说的就最大35mA,实测120mA,7V管压价会有840mW的耗散功率,这个理解。

问的奇怪点在于,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试7805输出时,测试的电压会拉下来,成为3.7V左右,测电流的万用电流就掉到37mA,还能听到测电流万用表切量程的 咔哒声。松开就好。

焊接已检查过,没有问题,原因在哪想不清楚。

网友C:
3.3V的LDO直接用7805去替换,楼主不怕负载烧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的LDO直接用7805去替换,楼主不怕负载烧掉吗

说错了,原先也是5V的。

这个板子比较乱12V,A5V,D5V,D3.3V,都有。

咨询的是万用表测试7805输出为什么会产生影响,有没有人有过相似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的表述有问题,我的LDO是SPX1117-3.3,这个是SOD223封装,又在板子边上,所以找了块其它板子,就焊 ...

SPX1117-3.3这颗LDO用过,注意一下它的输入输出电容的参数

额定电流大小,这类芯片一般很用的

网友D:
可能是自激了,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自激了,用示波器看看

这个极有可能,7805输出电压纹波到200mV了,输出串了个1欧电阻没起作用。

网友B:
感谢楼上两位分析,这几天这个问题纠结的把LDO的资料翻了好多遍,结果是粗心问题导致的,D6二极管焊反了

这个IC要求有模拟电源,数子电源,均给的5V,还有一个数字逻辑电源,因和单片机通信(还有SPI口等),就给了个3.3V。

芯片要求电压没达到5V稳定需要复位状态,上电复位延迟如上图给的,结果是二极管焊接反了,去掉后电流立马下来了,LDO也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上两位分析,这几天这个问题纠结的把LDO的资料翻了好多遍,结果是粗心问题导致的,D6二极管焊反了 ...

你的意思是reset上拉的二极管反接导致LDO输出负载变成100欧,这样的话电流也才50mA不到,当然这可能会影响上电时序

反接一个二极管的目的是想掉电时让reset快速放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reset上拉的二极管反接导致LDO输出负载变成100欧,这样的话电流也才50mA不到,当然这可能会影 ...

可以这样理解。

我判断它的数字接口用的是数字逻辑电源3.3V,接反后会从5V通过内部钳位二极管向3.3V灌。这个判断相信是正确的,因为将这个3.3V跳线到5V电流降到70多毫安,这个时候是通过100电阻向单片机灌,还是钳位到3.3V。

为了这个破事断断续续折腾2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