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插件可以给KEIL 中的代码 加上对应的连线,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spacexplorer   @vincentc543   @RichSJ   参与回复

请问有没有插件可以给KEIL 中的代码 加上对应的连线,如下图所示的这种连线。谢谢大家

网友:
写代码干嘛直接在KEIL上,完全可以使用其他的编辑器,然后KEIL和IAR只用来编译

网友A:
新人版主,不请自来。左边的竖线连线是编辑器提供的,图中配色和结构很像VS code 你可以把代码copy进编辑器自己就带着的。还有自动补全什么的很方便的。

网友:
keil自带编辑器支持简单的代码折叠,更高级的需要用其它专业编辑器。

网友:
用Visual source code 就有了吧,或是Source insight 4

网友B:
keil和iar的编辑功能从他们出现一直被吐槽到现在。特别辣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和iar的编辑功能从他们出现一直被吐槽到现在。特别辣鸡

不能给KEIL搞个插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版主,不请自来。左边的竖线连线是编辑器提供的,图中配色和结构很像VS code 你可以把代码copy进编辑器 ...

不能给KEIL搞个插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给KEIL搞个插件吗?

你这问的,那为啥不能把keil当成插件插到别的更好的环境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给KEIL搞个插件吗?

keil不是开源的免费编译编辑器。

应该是很难帮它做插件。也没人愿意帮它做插件。

keil自己都懒得做。那还能咋样呢?

如果你很喜欢 像vscode这样的提示。你就用它编辑。keil里面编译和调试。

或者你用vscode加插件玩。

网友D:
用不习惯keil,就用vscode编辑,然后keil编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不习惯keil,就用vscode编辑,然后keil编译~

非常感谢。请问能用VSCODE 直接打开KEIL的项目吗,再就是VSCODE中有代码提示或自动补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能用VSCODE 直接打开KEIL的项目吗,再就是VSCODE中有代码提示或自动补齐吗?

可以直接打开,因为VSCode是以文件夹形式。

自动补齐功能,只要安装的相关的插件就可以自动补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给KEIL搞个插件吗?

可以是可以啦,首先希望明白一点,编译器和编辑器的区别,编辑器就像是word 记事本,是用来码文字(包括代码,计数,留言,写文章等等),而编译器码代码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更多的是编译,代码转换,烧录,通信啥的。

所以给keli完全可以开发非常好的插件,满足你各种功能,但是没有太多的必要和需求,不太值得花人力物力搞一个没多少人用的东西。

所以个人认为要想有好的体验首先自己花时间去了解,去感受。至于想要什么功能要是自己没能力实现,就去找找可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