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89ES/ETV/FTV系列模块定频软件操作手册

楼主:
使用说明:
1.安装串口驱动;SecureCRT串口工具

2.右键打开我的电脑--选择属性--打开设备管理器--如下图示找到COM口

3.打开串口工具,设置串口参数:

4.打开机器电源,串口工具中会出现字符运行,停止后按ENTER:

5.输入#号,按ENTER出

在#号复制以下内容并输入:
一: 11g 发射模式 54M =108 步骤

1)54M 11g 模式 20M 带宽
ifconfig wlan0 up                           ;开启网卡
iwpriv wlan0 mp_start                       ;加载测试程序
(1)频道 1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1                   ;设定通道(1-13)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0,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12                     ;设定模式(108=54M)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2)频道 7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7                   ;设定通道(1-13)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0,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12                     ;设定模式(108=54M)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3)频道 13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13                  ;设定通道(1-13)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0,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12                     ;设定模式(108=54M)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

二: 11b 发射模式 11M =22 步骤

1)11M 11b 模式 20M 带宽
#ifconfig wlan0 up                          ;开启网卡
#iwpriv wlan0 mp_start                      ;加载测试程序
(1)频道 1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1                   ;设定通道(1-13)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0,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2                      ;设定模式(22=11M)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2)频道 7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7                   ;设定通道(1-13)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0,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35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2                      ;设定模式(22=11M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3)频道 13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13                  ;设定通道(1-13)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0,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2                      ;设定模式(22=11M)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三: 11N 发射模式 MCS7 =135 步骤

1)MCS7 11n 模式 20M 带宽
#ifconfig wlan0 up                          ;开启网卡
#iwpriv wlan0 mp_start                      ;加载测试程序
(1)频道 1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1                   ;设定通道(1-13)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0,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128                    ;设定模式(MCS7=135)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2)频道 7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7                   ;设定通道(1-13)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0,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128                    ;设定模式(MCS7=135)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3)频道 13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13                  ;设定通道(1-13)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0,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128                    ;设定模式(MCS7=135)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三: 11N 发射模式 MCS7 =135 步骤

1)MCS7 11n 模式 40M 带宽
#ifconfig wlan0 up                          ;开启网卡
#iwpriv wlan0 mp_start                      ;加载测试程序

(1)频道 1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3                   ;设定通道(3-11)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1,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135                    ;设定模式(MCS7=135)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2)频道 7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7                   ;设定通道(3-11)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1,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135                    ;设定模式(MCS7=135)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3)频道 11
iwpriv wlan0 mp_channel 11                  ;设定通道(3-11)
iwpriv wlan0 mp_bandwidth 40M=1,shortGI=0   ;设定带宽(40M=0 20M/40M=1 40M)
iwpriv wlan0 mp_ant_tx a
iwpriv wlan0 mp_txpower patha=40            ;设定 power 值(0-63)
iwpriv wlan0 mp_rate 128 135                ;设定模式(MCS7=135)
iwpriv wlan0 mp_ctx background,pkt          ;连续发包
iwpriv wlan0 mp_ctx stop                    ;停止发包

网友: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寻嘻嘻嘻嘻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