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高水平的电子工程师,除了编程和PCB画图外,其他电路设计的书籍请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vincentc543   @RichSJ   参与回复

要成为高水平的电子工程师,除了编程和PCB画图外,与电路设计的书籍或其他必看的书籍    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个人愚见: 真正一个月十几万那些工程师忙得哪有时间写书,所以唯有多动手和实践才是真啊

网友:
電子範圍很廣,有醫療,高頻,視聽,通信,光電,計算機,半導體, FPGA.

編碼又有分,C,C++,C#,python,VB..

系統又分各個平台.Windows,Linux,MAC..

看你想走哪一個方向,太多了,很難建議...

看你興趣,不要想學完,那是不可能第....

网友:
出了学校以后, 人都比较懒, 从头学起不一定是好方法, 如确定什么是最有帮助的, 自己又有兴趣, 就先学学, 学的中间就会体会到还有什么应该加强。

当然还是必须确定自己在哪方面能比别人走的快一些。

现在网络太方便, 很多知识可以走捷径, 不一定从头学起,学会站在巨人肩上是成功的捷径, 当然还是记住感恩。

现在很多公司花很多资源作出 视频, 好好读一读很有好处, 像 Cypress 一个副总裁作了一个系列介绍 PSOC , 不过 Infineon 收了以后, 好像关掉了。

STM 也作了不少。

网友:
电子方面的细分领域很多,要有针对性的对某一领域深挖,要看你的兴趣和实际的工作平台,如果是做硬件的话,模电和数电要学好,其次是C语言

网友:
边看边练才行。学c的话。推荐一本c的书 c primer plus 第6版

网友A:
我国的学校教育是重理论,轻实践,理论与实践脱节 严重,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的。

我建议是集中精力突破一点。

根据自己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以其中的一个问题作为重点为,反复多看多学多练习,在学校学的知识是不够去解决工作的问题,例如元器件的问题,在工作中用到了哪个器件就找这个器件的资料来学习了解,多做笔记多动手去练习,经过一段时间苦练,当每个知识点在你脑海里生根,你记住了,就会感觉到自己提升了进步了。

查看资料时不要整本书都看完,只要看与自己的问题相关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国的学校教育是重理论,轻实践,理论与实践脱节 严重,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的。 我建议是集中精力突破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国的学校教育是重理论,轻实践,理论与实践脱节 严重,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的。 我建议是集中精力突破 ...

确实如此

网友:
要么某个领域钻研的很深,比如电源设计,电机驱动等。要么涉及的领域很广,比如ARM,FPGA及对应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