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升压,电池端电压波形异常

楼主:
电池升压,电池端电压波形异常

需要将单节的锂电池从输入3-4.2V,搞到输出40-50V,负载电流50mAmax,电压已经升起来了,但是电池端电压波形有变化,这个有办法改善不?(还是不需要管?)按道理应该是一条直线!

网友A:
DC转AC了 然后再转DC时不够稳,震荡了吗? 加大电容稳住

网友B:
作电池应用时, 有个因素要首先考虑。 放电量是否在电池正常工作范围, 如果太大, 一是会过热,甚至爆炸, 至少会缩断电池夀命。

你这个例子, 输入输出电压比最大会大于16, 如算效率 百分之百, 电流会大于 800mA, 如你以前所讲, 负载是断续的, 如占空比为 50, 电池应至少选 400mAH 以上的。 (放电不建议大于 1C), 这是只是安全方面考虑, 如你想系统工作长于1 小时, 电池要用的更大。

我想你可能试的是18650 锂电池, 内阻一般在50-100 毫欧, 如你的负载折换到电池上是 0.5A, 可能造成 50 毫伏的电压变化。

网友:
示波器波形波动幅度是多大

看不太清楚

波动不大可以不用管

网友C:
频率和幅值是多少,看不清。

原则上可以不管。

板子上接电池的地方电容多大、有无104之类的高频旁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转AC了 然后再转DC时不够稳,震荡了吗? 加大电容稳住

再转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电池应用时, 有个因素要首先考虑。 放电量是否在电池正常工作范围, 如果太大, 一是会过热,甚至爆炸, ...

NONONO  不是这个原因   电池容量大于1Ah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率和幅值是多少,看不清。 原则上可以不管。 板子上接电池的地方电容多大、有无104之类的高频旁路 ...

电池肯定有104电容啊   肯定有啊    升压后输出端还有100uF/100V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频率和幅值是多少,看不清。 原则上可以不管。 板子上接电池的地方电容多大、有无104之类的高频旁路 ...

你的输入电流很大,400mA以上了。

我说的是输入电容,除了104还需要1000uF左右,如果波动频率较低,需要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输入电流很大,400mA以上了。 我说的是输入电容,除了104还需要1000uF左右,如果波动频率较低,需 ...

输入电容,除了104还需要1000uF---------1000uF的电容?那得多大的体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