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k3568 android11点屏流程

楼主:
rk3568 芯片非常强大,可以支持的屏幕接口有很多,显示接口支持可是非常丰富的,

sunychip-rk3568开发板支持 MIPI 接口的屏幕,接口如下图所示:

1 屏幕点亮流程
点亮屏幕基本的流程是一致的,一般是背光使能---->背光点亮---->屏幕使能---->reset 引
脚按照指定的时序/波形拉高或者拉低---->初始化序列命令发送。
流程主要是以下几步
需要向屏幕厂商要一些屏幕关键参数和资料
进行关键引脚对应
进行设备树配置
进行驱动配置
源码编译,烧写镜像测试
15.2.1关键引脚对应
15.2.2屏幕关键参数
15.2.3屏幕初始化序列改写
2根据屏参和硬件设计填写 dts
这一部分是重点,全部之前的工作全为此处进行准备。我们新建一个 dtsi 文件特意放屏
幕相关的: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topeet_rk3568_lcds.dtsi
然后在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68-evb1-ddr4-v10.dts 文件中加入这个头文
件,如下图所示:

另注意,由于 DTS 文件设计到层层包含(DTS 文件可以包含后缀为.dtsi 的文件,作用就

像 C 语言中的.h 文件),故建议重要配置及板卡特性配置写到最后一级的 DTS 文件中,防
止由于在较高层级的 dtsi 配置后手误在后面又进行了配置,导致配置被错误覆盖。
共需要以下几个重点内容:dsi, route_dsi, backlight, vcc_lcd,dsi_in_vopb,
dsi_in_vopl,vopb。
2.1 dsi节点
mipi 屏幕我们使用 dsi1 接口,所以需要在设备树里面查找 dsi 节点,如下图所示:
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68.dtsi

(瑞芯微写好的)

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68.dtsi(瑞芯微写好的)

dsi1: dsi@fe070000 {

compatible = "rockchip,rk3568-mipi-dsi";
reg = <0x0 0xfe070000 0x0 0x10000>;
interrupts = <GIC_SPI 69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s = <&cru PCLK_DSITX_1>, <&cru HCLK_VO>, <&video_phy1>;
clock-names = "pclk", "hclk", "hs_clk";
resets = <&cru SRST_P_DSITX_1>;
reset-names = "apb";
phys = <&video_phy1>;
phy-names = "mipi_dphy";
power-domains = <&power RK3568_PD_VO>;
rockchip,grf = <&grf>;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status = "disabled";
ports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dsi1_in: port@0 {
reg = <0>;
#address-cells = <1>;dsi1: dsi@fe070000 {
compatible = "rockchip,rk3568-mipi-dsi";
reg = <0x0 0xfe070000 0x0 0x10000>;
interrupts = <GIC_SPI 69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s = <&cru PCLK_DSITX_1>, <&cru HCLK_VO>, <&video_phy1>;
clock-names = "pclk", "hclk", "hs_clk";
resets = <&cru SRST_P_DSITX_1>;
reset-names = "apb";
phys = <&video_phy1>;
phy-names = "mipi_dphy";
power-domains = <&power RK3568_PD_VO>;
rockchip,grf = <&grf>;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status = "disabled";
ports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dsi1_in: port@0 {
reg = <0>;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dsi1_in_vp0: endpoint@0 {
reg = <0>;
remote-endpoint = <&vp0_out_dsi1>;
status = "disabled";
};
dsi1_in_vp1: endpoint@1  {
reg = <1>;
remote-endpoint = <&vp1_out_dsi1>;
status = "disabled";
};
};
};
};

#size-cells = <0>;

dsi1_in_vp0: endpoint@0 {
reg = <0>;
remote-endpoint = <&vp0_out_dsi1>;
status = "disabled";
};
dsi1_in_vp1: endpoint@1 {
reg = <1>;
remote-endpoint = <&vp1_out_dsi1>;
status = "disabled";
};
};
};

};

默认的源码中是配置了 dsi1 节点的,是适配的瑞芯微的屏幕。现在我们要适配迅为的
MIPI 7 寸屏,所以我们在修改之前,要删掉瑞芯微之前适配的屏幕节点。在下图的设备树中
找到&dsi1 以及和 dsi1 相关的注释掉。

我们使用 dsi1 绑定到 vp1 上,所以 dsi1_in_vp0 节点为 disabled,dsi1_in_vp1 节点为 okay

当 dsi1 使能的时候,video_phy1 要使能,video_phy0 要关闭。设备树 topeet_rk3568_lcds.dtsi

中添加如下图所示:

2.2 Backlight

背光常用的有三种情况:
一是 常开。
二是 背光 IC 使能后,输入 PWM 信号调光。
三是 背光 IC 使能后,通过 FB 获得反馈自动进行调光。

设备树里面配置背光。首先根据原理图,我们知道使用的是 pwm5,

pwms = <&pwm5 0 25000 0>; 配置 pwm,使用 pwm5,25000 是周期,pwm 为正极性。

brightness-levels 属性:配置背光亮度数组,一般以值 255 为一个 scale,当 pwm 设置为正
极时,从 0~255 表示背光为正极,占空比从 0%~100%变化,,255~0 为负极性,占空比从
100%~0%变化,当 pwm 设置为负极性时,反之。
default-brightness-level 属性,时开机时默认背光亮度,范围是 0~255
2.3 ** 显示
设备树kernel/scripts/dtc/include-prefixes/arm64/rockchip/rk3568.dtsi 中节点如下:

所以我们要使用 route_dsi1 显示通路,绑定到 vp1 上,修改

kernel/scripts/dtc/include-prefixes/arm64/rockchip/topeet_rk3568_lcds.dtsi文件,添加如下所
示:

3 Config 配置

RK3568 SDK 下 kernel/arch/arm64/configs/*_defconfig 已经把 LCD 相关的配置设置好了,
如果自己做了修改,修改kernel/arch/arm64/configs/rockchip_defconfig 配置文件,增加如下
所示:
CONFIG_DRM_ROCKCHIP=y
CONFIG_ROCKCHIP_DW_MIPI_DSI=y
CONFIG_DRM_PANEL_SIMPLE=y
4烧写验证
4.1测试显示
重新编译 android 源码,烧写镜像,发现 mipi 屏幕显示正常。如下图所示:
4.2 背光亮度调节测试
目前还没有配置屏幕触摸,我们可以在开发板上插上鼠标,进入”设置”APP,依次点击
“显示”,“亮度”,拖动滑条可以调节亮度。
也可以使用命令行来设置屏幕亮度,数值可以在 0~250 中设置,数字越大,亮度越高。

echo 100 >/sys/class/backlight/backlight/brightness

网友:
现在嵌入式看来越来越普及之势呀,希望楼主多出好作品,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板子接口较多,是智能盒子上用的吗,3568也是RK比较新的平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