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脸识别的自动打卡健走计时系统】开箱贴(1):SiPEED Maix Bit(K210)

楼主:
今天Digi-Key得捷电子创新设计大赛的开发板终于到货了,满是兴奋和期待的!赶紧来一个开箱报告及上手初体验!(提前告诉你,那是相当的Nice!

(一)开箱篇:

(1)给力的物流快递:

(2)申请的开发板有SiPEED Maix Bit(烧录工具:USB-JTAG/TTL Debuger)和ESP32-EYE,I2S AMP MAX98357A音频输出板子。料很足,100连赞!!!!K210的开发板开发AI+IoT确实给力!相当Nice!

(3)迫不及待地开箱MAIX BIT 体验一把!

   (4)组装好屏幕及摄像头,给板子上电,自带的Firmware跑起来:V0.5.0的MaxiPy固件

 (5)MaixBit开发板简介:

A、板子简洁大方,扩展力满满!

B、AIoT开发,算力强劲,性价比之王!

   C、扩展上手,简易!

AI开发需要的图像sensor和声音MIC都有哦!!!!

D、 丰富的开源资料,及极客最喜欢的Python语言都有哦!!!吸引力满满的~~~~

(二)上手初体验篇:

(1)先需要到Seeed(Sipeed)的网站下载MaixBit的开发板相关的资料,包含Spec、HDK、SDK相关的资料:

下载站 - Sipeed

(2)下载MaixPy IDE,然后进行安装:

https://api.dl.sipeed.com/shareURL/MAIX/MaixPy

PS:需要特别提醒,在windows用户需要采用管理员权限进行运行哦!!!

(3)运行IDE,打开如下界面:

(4)USB TypeC数据线连接开发板到电脑,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是否识别到2个COM口,其中低COM口号的端口为python代码下载口(若不确定,可以采用putty/Tera采用115200 8N1连接到开发板,可以看到如下字样的打印!!!PS:需要注意在使用IDE时,一定需要关闭串口工具,串口资源使用冲突将会导致IDE的“连接”【IDE左下方绿色按钮】失败!

(5)上手LED闪灯,将MaixPy IDE中默认的helloworld代码修改为:

# Hello World Example
#
# Welcome to the MaixPy IDE!
# 1. Conenct board to computer
# 2. Select board at the top of MaixPy IDE: `tools->Select Board`
# 3. Click the connect buttion below to connect board
# 4. Click on the green run arrow button below to run the script!

import utime
from Maix import GPIO
from board import board_info
from fpioa_manager import fm

#开发板RGB灯颜色和LED_R/G/B对应不上
#LED_R->Blue LED_B->Green LED_G->Red

fm.register(board_info.LED_B,fm.fpioa.GPIO0)
led_r=GPIO(GPIO.GPIO0,GPIO.OUT)
while True:
  utime.sleep_ms(500)
  led_r.value(0)
  utime.sleep_ms(500)
  led_r.value(1)
fm.unregister(board_info.LED_R)

首先点击IDE左下方的绿色按钮(连接),在弹出的窗口选择对应的COM口,若连接成功,则按钮转为红色。若连接失败,请按照前文步骤检查COM资源是否使用权限冲突!!!

然后点击,连接按钮下方的三角形按钮(运行),则可以在开发板上看到LED灯在闪烁!

PS:Python中的board info里的RGB的值与开发板实物对不上,参看代码片段中的注释部分说明!!!

(6)在MaixPy文档简介位置,可以找到LED呼吸灯(开发板上配有RGB 三色LED)、实时拍照的示例代码。

MaixPy 文档简介 - Sipeed Wiki

重点验证一下到手的开发板的Sensor及LCD屏幕是否功能正常,因此我选择运行一下实时拍照的功能!!!

相当Nice吧!几行代码即可完成sensor的图像捕捉及屏幕显示!!

import sensor
import image
import lcd

lcd.init()
sensor.reset()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sensor.run(1)
while True:
    img=sensor.snapshot()
    lcd.display(img)

(7)运行效果:

上位机效果:

开发板端效果:

PS:发现开发板默认的固件有BUG,应该是将屏幕显示镜像了,所以导致显示得到的屏幕图像与实物相反了!(后续开发时候,刷新Firmware,再填坑!)

开箱体验第1帖就到此结束!整体比赛开发板的发货,到板子包装,板子质量,以及上手体验都是相当不错,很给力!!!给办赛方点个大赞!!!!

紧接着下一阶段再次体验一把ESP32-EYE的板子功能!敬请期待!!!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一次中两块,历害了,期待精彩作品!

网友A:
这个屏的分辨率是多大的?感觉还是比较清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的分辨率是多大的?感觉还是比较清晰地

32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