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
怎么使用hal accumulate函数完成crc分块校验与整体校验crc值相等

网友A:
与hal 库配置有关,配置有误

正确的话,累积CRC计算数值,执行一次时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hal 库配置有关,配置有误 正确的话,累积CRC计算数值,执行一次时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文件中是工程中的配置

大佬可以指点下哪块配置有误

网友:
可以自己对照库函数配置检查一下,暂看不出问题

确定配置没问题,请检查CRC检验码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