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时不定时的自动退出

楼主:
开发环境:iccavr 7.22 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plss0=0; 中断程序: if(plss0)plss0--; 主程序: while(plss0) { ; } 在这里 有时候plss0不为0就退出来了! 是不是是因为 变量为int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0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
我估计是while时判断刚好低8位或高8位为0,这时候导致的。

就是不知道如何确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它!

网友:
while(plss0) { ; }中间有可能中断产生。碰到概率还大。

如果你在while(plss0) {  delay10ms; }; 估计概率会小很多。

试试

unsigned char flag plss0_flag=1;

unsigned int plss0=0;

中断程序:

plss0_flag=1;

if(plss0)

    plss0--;

else

    plss0_flag=0;

主程序:

while(1 == plss0_flag ) { ; }

...

网友:
变量定义前加上 volatile 试试

网友:
不行就加一级缓存,用标志位代替,就是4楼的代码范例

网友:
有开代码优化吗?如果开了,关掉试试。

网友:
得看汇编,有可能干扰了,有可能代码产生的有问题。

网友:
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是极有可能使plss0变成0的,从而使while(plss0)的处理变成while(0)